盈进自动化杯擂台第2期——变频器遇到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0-11-30):
        讨论主题:变频器遇到干扰怎么办?

        要求:结合自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变频器干扰发现问题、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优胜奖重点考虑在讨论中结合易驱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安川变频器、永宏PLC的使用进行阐述的活动参与者。

        活动结贴:每个月末出新一期擂台,每月初负责结贴。

        奖项设置:每期设优胜奖一名,奖励300元人民币,鼓励奖四名,奖励50元人民币,每12期获得本活动奖励总额第一名(出现相同情况则看谁首先获得该年度活动优胜奖)者获选年度技术专家,获得1000元人民币奖励。

        活动发奖:每月头5个工作日发放上月活动奖励,获奖选手需提供农业银行转帐卡号以便发奖。

上海安川变频器代理,安川变频器维修 安川变频器销售
安川变频器销售,安川变频器配件  热线021-54301846
销售电话:13917560938     于工

安川变频器H1000A1000V1000J1000E1000T1000

H1000替换安川G7 高性能&多用途!真正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A1000替换安川F7 电流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

V1000替换安川V7: 性能惊人!使用简单的真正电流矢量控制小型变频器

J1000替换安川J7:从小巧精致的变频器感受高可靠性!简洁操作、简单设定

E1000替换安川E7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  节能&高效率!

L1000替换安川L7同步、异步电机兼用,垂直电梯专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上海盈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于先生:13917560938 在线qq:1281593369
电话:021-54301846 021-54301815
传真:021-39650490
邮箱:shanghaiyingjin@sina.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罗阳路168B208

网友A: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找准干扰源,采用适当的方式解决即可。占楼准备答题

网友B:
加电抗器后,动力电缆全穿管,做好接地保护……

网友C:
一般遇到干扰都换屏蔽线或加滤波电容。

网友D: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变频器一直运转,按停止按钮不起作用,经检查发现变频器的地线只与变压器的中性线相连接,而变压器的中性线没有连接到大地,将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后变频器恢复正常。

网友D:
故障现象:电机偶尔停不下来,经检查屏蔽层接地正确良好,降低载波频率不起作用。变频器输入侧及输出侧加磁环滤波器不起作用。
处理分析:安装变频器的配电柜与动力配电室相距太近,配电室配电柜有大电流流过,在电流周围有较强磁场,干扰了变频器正常工作,把配电柜远离配电室后即恢复正常。

网友D:
故障现象:起动变频器后,电机不动作。
处理分析:变频器由外部4-20ma给定运转频率,4-20MA的直流信号由变送器送入,看显示板,频率显示为0.00。用电流表量测量变送器的输出端,发现无输出。在变送器的输出端子并上一102电容后,再启动,设备恢复正常。

网友E:
变频器本身的原因要想法解决掉,如接地、滤波等,变频器外来的干扰,要屏蔽掉,如做好屏蔽,增加抗干扰设施等。

网友F:
接地、滤波等,变频器外来的干扰,要屏蔽掉,如做好屏蔽,增加抗干扰设施等。

网友G:
干扰都换屏蔽线或加滤波电容。

网友H:
充电接触器对变频器产生干扰:维修很多通讯故障变频器后,我们发现大功率变频器里面充电接触器与这故障有很大关系!当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或经常误报警时,通常解决办法是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就可以,但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这问题又出现!后来我们充电接触器线圈(控制端)并上一个滤波器,收到明显效果!同样道理,变频器附近接触器也会对变频器产生干扰,接触器经常动作则更应加上滤波器!
 变频器干扰问题:变频器运行时就好象一台功率强劲干扰器,干扰源头就输出模块6个IGBT管上,有变频器开关电源也会造成一定干扰,电源线及电机线就是干扰器天线,线接不良则干扰信号也可接外壳线发出去,线路越长则干扰范围就越大,干扰周围电子设备,也可干扰变频器本身!有变频器防止干扰信号辐射及输入下了一定工夫,变频器不会经常误动作,一些偷工减料变频器则因干扰问题令你头痛!你控制系使用变频器同时还有一些靠模拟信号、脉冲信号通讯电子设备,如电脑,人机界面、感应器等,你选购变频器及布线时就要很小心。防干扰有很多措施,如加电抗器、滤波器、控制线加磁环,用屏蔽线(没有屏蔽线要把控制线绞一起)、变频器放铁柜里(变频器是铁壳比较好),进出电源线套铁管里,控制线不要与电源线一起走线,布线纵横有序、调低载波频率、连接良好,很多变频器控制线公共端并不能接(很多人接了)!检查变频器对周围干扰有多大也很简单,请你带上一个小收音机!防止变频器干扰是一个复杂问题,还要结合现场情况。

工厂线很少断,但断了以后没使人触电却烧毁了变频器!有一个啤酒厂同时损坏十几丹佛斯变频器,现象是主板接线端子出现强电打火,烧坏主板。经现场调查,是有一个电机漏电,工厂线也刚好生锈断掉,强电经变频器线反串入变频器主板!线对防雷也很重要,电工有空不妨请他检查一下线是否快断了!
  你车间同一个角落有很多变频器;你是啤酒厂、饮料厂(环境潮湿);你是化工厂、陶瓷厂(尘多);你是锅炉车间(温度高),你最好能把变频器安装有空调房间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效果,可大大降低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延长变频器寿命
  有人提高电机转矩,常把变频器转矩提升参数(或最低输出电压)调到很高!这样变频器启动电流会很大,经常跳“过流”,也容易损坏模块!转矩提升应适当,可慢慢调上去并观察电流大小,负载大最好用“矢量控制”,这时变频器能自动输出最大转矩,变频器要进行“调谐(自学习)”,但真正有此功能变频器并不多! 更不能调低基本频率,国内电机设计基本频率是50HZ,当变频器基本频率调小后,可提高转矩,但电流急升,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会造成伤害
  有人调试变频器时没有顾及变频器“感受”!只生产需要把加减速时间调至1秒以下,变频器经常坏,当加速太快时,电机电流大,性能好变频器会自动限制输出电流,延长加速时间,性能差变频器会电流大而减小寿命!加速时间最好不少于2秒。当减速太快时,变频器停车时会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模块也容易损坏!电机要急停最好用上刹车单元,不然就延长减速时间或采用自由停车方式,特别是惯性非常大大风机,减速时间一般要几分钟!
  压敏电阻问题,有变频器里面输入端也有压敏电阻,应该有保护作用!但我们修过变频器实际情况来看,轻伤就只烧断电路板铜线,重伤就烧坏整流模块,开关电源,CPU板,电容,造成重伤原因可能是当压敏电阻短路爆炸时它金属碎片到处飞;爆炸时发出强大静电及电磁波(很象雷击);烧断电路板铜线使空气开关不动作。 变频器外面另加压敏电阻情况就好很多!
  很多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当发电机有故障时,输出高压电常把变频器及电子仪器烧坏!这种情况是我们经常见过,去年深圳就有一家拉丝厂一次就坏了二十几台30KW变频器,停产十几天,造成重大损失,工厂发电机搞了很多保护方法可效果不太明显!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保护方法,就是变频器或仪器输入端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此为我搜索的结果,贴出来分享,希望有用。

网友H:
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变频器谐波干扰问题.

抑制谐波干扰常用的方法:谐波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具体常用方法:(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2)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3)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4)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5)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这些都是理论知识,在应用中我们要更多的结合现场工况。

网友I:
楼主所说的干扰我给分为自干扰和它干扰两种解释,自干扰我认为是变频器本身CPU受到干扰,指的是CPU的屏蔽没有做到位,给自己造成的假象。主要是它干扰比较多,接地线不能和中性线弄混,不要把接地线和中性线连在一起,接地线必须是接地的短粗线(粗线效果好);配电柜的柜体也要做好接地并且良好;主线和控制线不要放在一起走线,通电的大电流主线会产生对控制线的磁场干扰;环境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温度、湿度、灰尘、寒冷、海拔等),有条件的最好是安装在有空调的配电柜内。

网友J:
        记得还是1999年的事情,当初是在四川内江某一铁路水厂做变频自动化改造项目。现场布线的时候,将所有控制线和动力线全部绑在一起,在刚调试变频器没有运行的时候,功能测试,数据的显示都很正常。但当变频器一投入运行,整个数据就全乱了,数据波动特别大,完全不能正常显示。

        后经检查,发现控制线与动力线布在一起。与业主沟通之后,由于地沟有限,增加镀锌管,控制线穿管布线。然后将镀锌管焊接接地线接地。处理后,数据仍然有一定的跳动,尤其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等频率上升到35HZ以上,数据就比较稳定了。但为了更加可靠的运行,又做了2项处理:1、购买了一个隔离变压器作为PLC的供电,也就是使用AC380V输入/AC220V输出的变压器,输入输出隔离;2、在变频器输入端增加电抗器。经过这两项处理后数据基本上稳定了。

        最后在投入运行前,又将所有的模拟量输入的屏蔽层重新接地。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换过变频器、换过模拟量传感器,但数据的采集一直比较稳定。

网友K:
说到干扰,我说下我遇到的没解决的个问题。
为了防止有人说我枪手,为的是抵制某个品牌,这里不说出是哪个品牌了。
用的PLC带2个变频器,两变频型号不一样,但这三样都是同厂家的。是485MODBUS RTU格式控制变频的频率。
在线监测时,程序中数据已经正常写给变频器,但变频器经常接收到时延时。延时时间不一定。
采取的防干扰措施:(由于两个变频,一个接口是RJ11,一个接口是RJ45,我都用的网线双绞)
1:通讯线上套磁环
2:通讯线外面套铁管,铁管与地线接,接地电阻4欧,
3:通讯线换成带屏蔽双绞,标准120欧电阻,(进口通讯专用线)
4:变频动力地接地,
5:变频通讯地接地
6:变频通讯地与PLC通讯地短接
7:变频通讯地与动力地和PLC通讯地接一起后再接地。
8:PLC电源经过隔离变压器
9:由于变频器上是RJ系列接口,无法做成未端接120欧电阻,用了他们的通讯分配盒(这个盒的电阻是120欧的)
10:变频的输出端动力线套磁环
以上几点都无法解决接收延时现象。
后来有次我把PLC远离变频达到4米左右时,发现一切正常。我又特意把通讯线换成普通的网线(双绞),看也无延时,再把网线在变频的输出端的动力线上缠绕几圈,也无延时。无语了。这个是我为了找到死的原因试出来的。
当时因为这个通讯延时的问题,我白白浪费了3个多月时间,后来领导失望,让用模拟量控制了。

网友K:
为了这个问题,我今年在东莞一工地,特意又做了实验,也是双变频(型号不同),但这次有点不同,这次只是一个变频会延时,另 一个正常。
现场环境:两个变频放在一个铁柜内,一个挂起来,一个放地上

采取的措施:
1,程序中把两个变频的地址对调
2:程序中把两个变频的数据位对调
3:换通讯线(普通网线,双绞)
4:
我程序中把两个变频的地址位对调,数据对调,那台始终有延时,
我又把那台会延时的变频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及变频公司提供的软件来给变频写频率测试,无延时。再把网线从变频的输出端动力线上缠绕几圈,还是无延时。
这样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望高手帮忙解惑

网友L:
曾经看ABB的人调一台交流变频器,现场调试工程师,发现了问题,一直没找到原因

后来,叫生产部门,再后来叫老江湖过来,,,最后把柜子里的一根地线剪了,就好了.

接地线有好也有不好啊.......

网友M:
顶了 看到好多东西!!!!!!!!11

网友N:
变频器就是这个干扰,头疼,我现在也碰上一个,干扰PLC 的IO口,

看了3CWQZ jsshwqz的情况,我也得再去试一下,把这个变频器放其它地方试一下

网友O:
变频器中的主要干扰源

电磁干扰(EMI)是以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变频器的整流电路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和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01. 技术,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变频器对系统内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和能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较低次谐波。

2、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

3、晶闸管换流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当供电网络内有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由于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

4、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P:
变频器一般只会干扰“别人”,很少成为被干扰对象。

某品牌变频器在现场应用时,对进入PLC的SSI编码器信号源产生干扰,变频器一运行,数据乱跳。检查变频器接地,很好,编码器到屏柜的线也是使用的屏蔽电缆,于是怀疑是动力电缆和信号电缆都在同一线槽内,相互产生干扰,将信号电缆单独分离出来后,故障依旧,后换一普通电缆,故障排除。后面纳闷了,屏蔽电缆还没有普通电缆好使???

网友H:
我这里转贴一篇来自工控网的文章,觉得对变频器干扰问题分析的挺透彻,供大家分享。为避免侵权等等,原文一字不漏,出处等不做任何修改。

变频器应用中抗干扰问题的探讨2010-9-27 来源: 工控网(百站)

1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及其控制技术的发展,变频器及其变频调速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如变频调速在供水、空调设备、过程控制、电梯、机床等方面的应用,变频器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不能忽视的干扰问题。这种干扰表现在现场供电和其他用电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和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和周围设备的干扰两个方面。如果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变频器系统无法可靠运行,还会影响其周边其他电子、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变频器应用系统中的干扰问题倍受理论界和工程应用界的广泛重视。下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主要讨论变频器及其调速系统的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2 变频器系统的主要干扰

  2.1 外部对变频器的干扰

  (1) 非线性用电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由于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照明设备等非线性负载的应用,这些负载成为电网中的大量谐波源,使电网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图1示出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图1 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
  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以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射频干扰。其次,共模干扰通过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2) 补偿电容器的投入和切出对变频器的干扰

  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内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器投入和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如图2所示,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电压而击穿。图2 补偿电容投入时的电压畸变
  2.2 变频器对外部的干扰

  变频器对电网来说也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逆变器采用spwm技术,当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对共网的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 输入电流的波形

  ac-dc-ac压型变频器的输入侧是整流和滤波电路,只有在电源的线电压ul大于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ud时,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因此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电压的振幅值附近,呈不连续的冲击波形式,如图3a)所示。它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其中5次谐波和7次谐波分量很大,如图3b)所示。图3 输入电流的波形及其谐波分析 图4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2)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变频器的逆变桥大多采用spwm技术,其输出电压为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分布的系列矩形波,其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的功率谱是离散的,并且带有与开关频率相应的高次谐波群,如图4a)所示。其高载波频率和场控开关器件的高速切换(dv/dt可达1kv/μs以上)所引起的辐射干扰相当突出。

  3 电磁干扰的传播途径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对系统其他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一样,有电磁辐射、电路耦合、感应耦合等[1],现分析如下。

  3.1 电磁辐射

  变频器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对接入同一电网的其它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当变频器的金属外壳带有缝隙或孔洞,则辐射强度与干扰信号的波长有关,当孔洞的大小与电磁波的波长接近时,会形成干扰辐射源向四周辐射。而辐射场中的金属物体还可能形成二次辐射。同样,变频器外部的辐射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3.2 电路耦合

  上述的电磁干扰除了通过与其相连的导线向外部发射,还可以通过阻抗耦合或接地回路耦合,将干扰信号带入其它电路。比较典型的传播途径是:接自工业低压网络的变频器所产生的干扰信号可沿着配电变压器进入中压网络,并沿着其它的配电变压器最终又进入民用低压配电网络,使接自民用配电母线的电气设备成为远程的受害者。

  3.3 感应耦合

  当变频器输入或输出电路与其它设备的电路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可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它设备中去。其中电流干扰信号主要以电磁感应方式传播,电压干扰信号主要以静电感应方式传播。

  4 抗电磁干扰的措施及注意事项

  为防止干扰,可采用硬件和软件的抗干扰措施。其中,硬件抗干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抗干扰措施,总的原则是抑制和消除干扰源、切断干扰对系统的耦合通道、降低系统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可从“抗”和“防”两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抑制干扰[2]。

  4.1 正确安装、合理布线

  变频器对安装环境要求较高。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对环境温度、通风、湿度、海拔高度都有明确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安装工艺要求值得注意:

  (1) 确保控制柜中的所有设备接地良好,应该使用短、粗的接地线(最好采用扁平导体或金属网,因其在高频时阻抗较低)连接到公共地线上。按国家标准规定,其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另外与变频器相连的控制设备(如plc或pid控制仪)要与其共地。

  (2) 安装布线时将电源线和控制电缆分开,其它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例如使用独立的线槽等。如果控制电路连接线必须和电源电缆交叉,应成90°交叉布线。

  (3) 使用屏蔽导线或双绞线连接控制电路时,确保未屏蔽之处尽可能短,条件允许时应采用电缆套管。

  (4) 确保控制柜中的接触器有灭弧功能,交流接触器采用r-c抑制器,也可采用压敏电阻抑制器,如果接触器是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5) 所有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都应尽量屏蔽,用屏蔽和铠装电缆作为电机接线时,要将屏蔽层双端接地。

  (6) 如果变频器运行在对噪声敏感的环境中,可以采用rfi滤波器减小来自变频器的传导和辐射干扰。为达到最优效果,滤波器与安装金属板之间应有良好的导电性。

  4.2 加入电抗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中,频率较低的谐波分量(5、7、9、11、13次谐波等)所占的比重比较高,这些谐波除了可能干扰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外,还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使线路的功率因数降低。在输入电路中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如图5所示。根据接线位置不同,分以下两种:图5 变频器中串入电抗器
  (1) 交流电抗器

  交流电抗器串联在电源与变频器的输入侧之间,如图5中la所示,其作用是抑制谐波电流、 提高功率因数、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等。

  (2) 直流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串联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器之间,如图5中的ld,其作用是削弱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并可提高功率因数。

  4.3 加入滤波器

  如图6所示,为减少电磁噪声和损耗,在变频器输出侧可设置输出滤波器;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设置输入滤波器。若线路中有敏感电子设备,可在电源线上设置电源噪声滤波器,抗传导干扰。图6 滤波器接法
  (1)输入滤波器

  根据结构和作用不同,可分为线路滤波器和辐射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主要由电感线圈构成,如图6中f11,通过增大线路在高频下的阻抗来削弱  通过线路传播的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

  辐射滤波器由高频电容器构成,如图6中f12所示,通过吸收的方法来削弱通过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

  (2) 输出滤波器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和电动机之间串入由电感构成的输出滤波器,可以有效的削弱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附加转矩,改善了电动机的运行特性,如图6中的f0所示。

  必须注意,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入电容器,以免在逆变管导通(或关断)瞬间,产生峰值很大的充电(或放电)电流,损坏逆变管[3]。

  4.4 隔离

  变频器输入侧的谐波电流常常从电流侧进入各种仪器,成为许多仪器的干扰源。针对此情况,应在受干扰仪器的电源侧采取有效的隔离。方法有电源隔离法和信号隔离法[4],如图7和图8所示。
  图7中接入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特点是一、二次绕组的匝数相等,但一、二次侧之间应由金属薄膜进行良好的隔离。一、二次电路中都可接入电容器,如图7中的c1、c2。

  图8中在信号侧接入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适用于一些传感器传输线路较长,并采用电流信号的场合。需注意的是:所用光电耦合器应是传输比为1的线性光耦合器;光电耦合器两侧的电容器对传输信号应无衰减作用,即为直流信号时电容量可大些,脉冲信号时则应根据脉冲频率的大小适当选择。

  4.5 接地

  实践证明,接地往往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本身有专用接地端子pe端,从安全和降低噪声的需要出发,必须接地。这里须提醒大家的是:

  (1) 不能将地线接在电器设备的外壳上,也不能接在零线上;

  (2) 可用较粗的短线一端接到接地端子pe端,另一端与接地极相连,接地电阻取值<100ω,接地线长度在20m以内;

  (3) 注意选择合理接地方式。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及混合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单点接地

  单点接地指在一个电路或装置中,只有一个物理点定义为接地点,在低频下的性能好;

  ●多点接地

  多点接地是指装置中的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点,在高频下的性能好;

  ●混合接地

  混合接地是根据信号频率和接地线长度,系统采用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共用的方式。

  以上诸种抗干扰措施,可根据系统的抗干扰要求来合理选择使用。若系统中含控制单元如微机等,还须在软件上采取抗干扰措施。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变频调速系统中存在的干扰源,提出了通过设计设置抗干扰环节、注意安装工艺等实际方法,克服和抑制各种干扰。随着变频器抗干扰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现场和社会环境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断提高,变频器的干扰和抗干扰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绿色”变频器一定会面世。
文章链接:工控网(百站) http://www.gkzhan.com/Tech_news/Detail/51456.html

文章链接:工控网(百站) http://www.gkzhan.com/Tech_news/Detail/51456.html

网友Q:
“变频器遇到干扰怎么办?”

1、有什么能干扰变频器的工作?

2、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干扰变频器的工作,而是变频器在干扰别的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Q:
3、防止变频器的干扰,最好的方法就是串联输入、输出电抗器;

网友Q:
4、没有什么能干扰变频器的工作,为什么能有“变频器遇到干扰”的问题呢?

5、如果你把收音机或扩大机、电视机等设备的音量开关、信号输入端等的地线断开,这时你会听到很强的干扰声或其它干扰现象!

网友Q:
6、实际上所谓变频器遇到干扰,并非变频器真的受到干扰,而是变频器的信号输入、输出端的接地线开路所致;

7、还有就是信号输入、输出馈线、屏蔽线没有接地的缘故;

网友Q:
8、如果遇到变频器干扰的问题,就要注意这些信号控制、信号传递、屏蔽线等的接地开路、开焊问题!!!

网友R:
对:fanfan517 关于

我这里转贴一篇来自工控网的文章,觉得对变频器干扰问题分析的挺透彻,供大家分享。为避免侵权等等,原文一字不漏,出处等不做任何修改。

变频器应用中抗干扰问题的探讨2010-9-27 来源: 工控网(百站)

1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及其控制技术的发展,变频器及其变频调速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如变频调速在供水、空调设备、过程控制、电梯、机床等方面的应用,变频器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不能忽视的干扰问题。这种干扰表现在现场供电和其他用电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和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对电网和周围设备的干扰两个方面。如果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变频器系统无法可靠运行,还会影响其周边其他电子、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变频器应用系统中的干扰问题倍受理论界和工程应用界的广泛重视。下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主要讨论变频器及其调速系统的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2 变频器系统的主要干扰

  2.1 外部对变频器的干扰

  (1) 非线性用电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由于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照明设备等非线性负载的应用,这些负载成为电网中的大量谐波源,使电网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图1示出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图1 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
  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以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射频干扰。其次,共模干扰通过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2) 补偿电容器的投入和切出对变频器的干扰

  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内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器投入和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如图2所示,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电压而击穿。图2 补偿电容投入时的电压畸变
  2.2 变频器对外部的干扰

  变频器对电网来说也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逆变器采用spwm技术,当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对共网的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 输入电流的波形

  ac-dc-ac压型变频器的输入侧是整流和滤波电路,只有在电源的线电压ul大于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ud时,整流桥中才有充电电流。因此充电电流总是出现在电源电压的振幅值附近,呈不连续的冲击波形式,如图3a)所示。它具有很强的高次谐波成分,其中5次谐波和7次谐波分量很大,如图3b)所示。图3 输入电流的波形及其谐波分析 图4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2) 输出电压与电流的波形

  变频器的逆变桥大多采用spwm技术,其输出电压为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分布的系列矩形波,其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的功率谱是离散的,并且带有与开关频率相应的高次谐波群,如图4a)所示。其高载波频率和场控开关器件的高速切换(dv/dt可达1kv/μs以上)所引起的辐射干扰相当突出。

  3 电磁干扰的传播途径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对系统其他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一样,有电磁辐射、电路耦合、感应耦合等[1],现分析如下。

  3.1 电磁辐射

  变频器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对接入同一电网的其它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当变频器的金属外壳带有缝隙或孔洞,则辐射强度与干扰信号的波长有关,当孔洞的大小与电磁波的波长接近时,会形成干扰辐射源向四周辐射。而辐射场中的金属物体还可能形成二次辐射。同样,变频器外部的辐射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3.2 电路耦合

  上述的电磁干扰除了通过与其相连的导线向外部发射,还可以通过阻抗耦合或接地回路耦合,将干扰信号带入其它电路。比较典型的传播途径是:接自工业低压网络的变频器所产生的干扰信号可沿着配电变压器进入中压网络,并沿着其它的配电变压器最终又进入民用低压配电网络,使接自民用配电母线的电气设备成为远程的受害者。

  3.3 感应耦合

  当变频器输入或输出电路与其它设备的电路很近时,变频器的高次谐波信号可通过感应的方式耦合到其它设备中去。其中电流干扰信号主要以电磁感应方式传播,电压干扰信号主要以静电感应方式传播。

  4 抗电磁干扰的措施及注意事项

  为防止干扰,可采用硬件和软件的抗干扰措施。其中,硬件抗干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抗干扰措施,总的原则是抑制和消除干扰源、切断干扰对系统的耦合通道、降低系统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可从“抗”和“防”两方面入手采取措施抑制干扰[2]。

  4.1 正确安装、合理布线

  变频器对安装环境要求较高。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对环境温度、通风、湿度、海拔高度都有明确规定。以下几个方面的安装工艺要求值得注意:

  (1) 确保控制柜中的所有设备接地良好,应该使用短、粗的接地线(最好采用扁平导体或金属网,因其在高频时阻抗较低)连接到公共地线上。按国家标准规定,其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另外与变频器相连的控制设备(如plc或pid控制仪)要与其共地。

  (2) 安装布线时将电源线和控制电缆分开,其它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例如使用独立的线槽等。如果控制电路连接线必须和电源电缆交叉,应成90°交叉布线。

  (3) 使用屏蔽导线或双绞线连接控制电路时,确保未屏蔽之处尽可能短,条件允许时应采用电缆套管。

  (4) 确保控制柜中的接触器有灭弧功能,交流接触器采用r-c抑制器,也可采用压敏电阻抑制器,如果接触器是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5) 所有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都应尽量屏蔽,用屏蔽和铠装电缆作为电机接线时,要将屏蔽层双端接地。

  (6) 如果变频器运行在对噪声敏感的环境中,可以采用rfi滤波器减小来自变频器的传导和辐射干扰。为达到最优效果,滤波器与安装金属板之间应有良好的导电性。

  4.2 加入电抗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中,频率较低的谐波分量(5、7、9、11、13次谐波等)所占的比重比较高,这些谐波除了可能干扰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外,还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使线路的功率因数降低。在输入电路中串入电抗器是抑制较低谐波电流的有效方法,如图5所示。根据接线位置不同,分以下两种:图5 变频器中串入电抗器
  (1) 交流电抗器

  交流电抗器串联在电源与变频器的输入侧之间,如图5中la所示,其作用是抑制谐波电流、 提高功率因数、削弱输入电路中的浪涌电流对变频器的冲击、削弱电源电压不平衡等。

  (2) 直流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串联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器之间,如图5中的ld,其作用是削弱输入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并可提高功率因数。

  4.3 加入滤波器

  如图6所示,为减少电磁噪声和损耗,在变频器输出侧可设置输出滤波器;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设置输入滤波器。若线路中有敏感电子设备,可在电源线上设置电源噪声滤波器,抗传导干扰。图6 滤波器接法
  (1)输入滤波器

  根据结构和作用不同,可分为线路滤波器和辐射滤波器。

  线路滤波器主要由电感线圈构成,如图6中f11,通过增大线路在高频下的阻抗来削弱  通过线路传播的频率较高的谐波电流。

  辐射滤波器由高频电容器构成,如图6中f12所示,通过吸收的方法来削弱通过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

  (2) 输出滤波器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和电动机之间串入由电感构成的输出滤波器,可以有效的削弱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引起的附加转矩,改善了电动机的运行特性,如图6中的f0所示。

  必须注意,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入电容器,以免在逆变管导通(或关断)瞬间,产生峰值很大的充电(或放电)电流,损坏逆变管[3]。

  4.4 隔离

  变频器输入侧的谐波电流常常从电流侧进入各种仪器,成为许多仪器的干扰源。针对此情况,应在受干扰仪器的电源侧采取有效的隔离。方法有电源隔离法和信号隔离法[4],如图7和图8所示。
  图7中接入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特点是一、二次绕组的匝数相等,但一、二次侧之间应由金属薄膜进行良好的隔离。一、二次电路中都可接入电容器,如图7中的c1、c2。

  图8中在信号侧接入光电耦合器进行隔离,适用于一些传感器传输线路较长,并采用电流信号的场合。需注意的是:所用光电耦合器应是传输比为1的线性光耦合器;光电耦合器两侧的电容器对传输信号应无衰减作用,即为直流信号时电容量可大些,脉冲信号时则应根据脉冲频率的大小适当选择。

  4.5 接地

  实践证明,接地往往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本身有专用接地端子pe端,从安全和降低噪声的需要出发,必须接地。这里须提醒大家的是:

  (1) 不能将地线接在电器设备的外壳上,也不能接在零线上;

  (2) 可用较粗的短线一端接到接地端子pe端,另一端与接地极相连,接地电阻取值<100ω,接地线长度在20m以内;

  (3) 注意选择合理接地方式。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及混合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单点接地

  单点接地指在一个电路或装置中,只有一个物理点定义为接地点,在低频下的性能好;

  ●多点接地

  多点接地是指装置中的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点,在高频下的性能好;

  ●混合接地

  混合接地是根据信号频率和接地线长度,系统采用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共用的方式。

  以上诸种抗干扰措施,可根据系统的抗干扰要求来合理选择使用。若系统中含控制单元如微机等,还须在软件上采取抗干扰措施。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变频调速系统中存在的干扰源,提出了通过设计设置抗干扰环节、注意安装工艺等实际方法,克服和抑制各种干扰。随着变频器抗干扰技术的发展和工业现场和社会环境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断提高,变频器的干扰和抗干扰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绿色”变频器一定会面世。
文章链接:工控网(百站) http://www.gkzhan.com/Tech_news/Detail/51456.html

文章链接:工控网(百站) http://www.gkzhan.com/Tech_news/Detail/51456.html

内容的回复:

抄的也太明显了吧,连引言都抄下来了。也该点子撒!!!!真是的!!

网友R:
       对于变频器遇到的干扰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来考虑即:变频器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外界对变频器的干扰两个方面。下面就分别对其进行讨论:
1 来自外部电网的干扰
       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这些负荷都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从而对电网中其它设备产生危害的干扰。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干扰对变频器主要有(1)过压、欠压、瞬时掉电(2)浪涌、跌落 (3)尖峰电压脉冲 (4)射频干扰。
1.1晶闸管换流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
       当供电网络内有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由于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如下图所示)。

                                                                            图1 晶闸管换相引起的畸变
        它使变频器输入侧的整流电路有可能因出现较大的反向回复电压而受到损害,从而导致输入回路击穿而烧毁。
1.2 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
     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在补偿电容投入或切出的暂态过程中,网络电压有可能出现很高的峰值,其结果是可能使变频器的整流二极管因承受过高的反向电压而击穿(如图所示)。

                                                    图2 补偿电容投入时电压的畸变 a)投入电路 b)电压波形
1.3 电源辐射传播的干扰信号
     电磁干扰(EMI),是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即以电磁波方式向空中幅射,其辐射场强取决于干扰源的电流强度、装置的等效辐射阻抗以及干扰源的发射频率。
1.4 小结
        综上所述:对于1.1.1和1.1.2中所说的产生的干扰解决方法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路中,串入交流电抗器,如下图所示:

                                                                                           图3 串联交流电抗器
        它对于基波频率下的阻抗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频率较高的高频干扰信号来说,呈现很高的阻抗,能有效地抑制干扰的作用;对于1.1.3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吸收方式来削弱。变频器电源输入端,通常都加有吸收电容。也可以再加上专用的"无线电干扰滤器",来进一步削弱干扰信号。
2 变频器自身对外部的干扰
        变频器的整流桥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对同一电网的其它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PWM技术,当工作于开关模式且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因此变频器对系统内其它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电磁干扰源。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除了能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较低次谐波外,还有许多频率很高的谐波成分。它们将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能量传播出去,形成对变频器本身和其它设备的干扰信号。
2.1 对接在同一电源设备带来的干扰
  当变频器的容量较大时,将使网络电压产生畸变,通过阻抗耦合或接地回路耦合将干扰传入其它电路。消除或削弱对接在同一电源的设备带来的干扰,可以将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入交流电抗器,在变频器的整流侧插入直流电抗器。也可以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插入滤波器(如下图所示)。

                                                                                                    图4 插入LC滤波器
        LC滤波器是被动滤波器,它由电抗和电容组成对高次谐波的共振回路,从而达到吸收高次谐波的目的。
2.2 对于产生的无线电干扰波
  目前,变频器绝大部分是采用PWM控制方法。变频器输出信号是高频的开关信号,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产生无线电干扰波。这些干扰波有的通过电线传导,有些辐射至空中的电磁波和电场直接辐射。而辐射场中的金属物体还可能形成二次辐射。同样,变频器外部的辐射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电线传导的无线电干扰波的抑制,可以采用噪声滤波变压器,对高次谐波形成绝缘;插入电抗器,以提高对高次谐波成分的阻抗,在变频器的输入端插入滤波器。
        辐射无线电干扰波的抑制,较传导无线电干扰波要困难一些。这种无线电干扰的大小,决定于安装变频器设备本身的结构,和电动机电缆线长短等许多因素有关。可以尽量缩短电动机电线,电线采用双绞措施,减少阻抗;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装入铁管屏蔽;将变频器机壳良好地接;变频器输入、输出端串接电抗器,插入滤波器。
2.3 对于产生的噪声干扰
  由于变频器采用了PWM 控制方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波形不是正弦波,通过电动机的电流也难免含有许多谐波。变频器输出的谐波频率与转子固有频率的共振,在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分量使铁心、机壳、轴架等谐波在其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因此,利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时,电动机绕组和铁芯由于谐波的成分而产生噪声。
对于噪音的抑制可以采取的措施为:
  ① 选用以IGBT等为逆变模块的载波频率较高的低噪音变频器。选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串入电抗器,以减少PWM控制方式产生的高次谐波。
  ②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插入可以将输出波形转换成正弦波的滤波器。
        ③ 选用低噪音的电抗器。
2.4 对于产生的振动干扰
        采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时,同噪音相同的原因,会使电动机产生振动。特别是较低阶的高次谐波所产生的脉动转矩,给电动机的转矩输出带来较大的振动。若机械系统与这种振动发生共振时,其振动就更为严重。
通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减小振动:
   ① 强化机械结构的刚性,将刚性连接改为强性连接。
   ②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串入电抗器。
   ③ 降低变频器的输出压频比。
   ④ 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过程中,如果调速范围较大时,应先测到机械系统的共振频率,然后利用变频器的频率跳跃功能,避开这些共振频率。如果转距有余量,可以将U/f给定小些。
2.5 对于导致控制部件电动机过热的干扰
       采用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由于高次谐波的原因,即使是对同一电动机,在同一频率下运行,电动机也将增加5%~10%的电流。电动机温度自然会提高。此外,普通电动机的冷却风扇安装在电动机轴上的,在连续进行低速运行时,由于自身的冷却风扇的冷却能力不足,而出现电动机过热现象。
电动机过热的对策有以下几种:
       ① 为电动机另配冷却风扇,改自冷式为他冷式。增加低速运行时的冷却能力。
          ② 选用较大容量的电动机。
   ③ 改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
   ④ 改变调速方案,避免电动机连续低速运行。
3 总结

        针对上述的干扰问题,针对电网对变频器的干扰,电气技术人员在设计或安装,调试,维修变频器的时候,一定要弄清变频器系统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抑制电网与变频器相互干扰的措施,可以选用安全可靠的多种配套设备,如:交流电抗器,直流电抗器,电涌吸收器等等;针对电磁干扰问题,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既要考虑效果,又要考虑价格因素,还要因现场情况而定。随着新技术和新理论不断在变频器上的应用,变频器应用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

4 ,实际应用中抗干扰措施的应用

(1) 隔离措施
        隔离技术是电磁兼容性中的重要技术之一。所谓干扰的隔离,是指从电路上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隔离开来,使它们不发生电的联系。电磁兼容的隔离技术分为磁电、光电、机电和声电等几种隔离方式。
(2) 屏蔽技术
        屏蔽是提高电子系统和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重要措施之一,它能有效地抑制通过空间传播的各种干扰,既可阻止或减少电子设备内部的辐射电磁能对外的传输,又可阻止或减少外部辐射电磁能对电子设备的影响。
屏蔽按机理可以分为电场屏蔽、磁场屏蔽和电磁场屏蔽,对于变频器应用而言最常见的是电场屏蔽,即用金属导体,把被屏蔽的元件、组合件和信号线包围起来。这种方法对电容性耦合噪声抑制效果很好。其中,用双绞线代替两根平行导线是抑制磁场干扰的有效办法; 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地方法。
(3) 滤波技术
        滤波器既可抑制从电子设备引出的传导干扰,又能抑制从电网引入的传导干扰。干扰滤波器安装在电源线与电子设备之间。它可使工频电源通过,而阻止高频噪声通过,对提高设备的可靠性有重要作用。
(4) 接地措施
        接地是抑制电磁干扰、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
         为了使变频控制系统以及与之相连的仪表均能可靠运行并保证测量和控制精度,必须为变频器设立可靠地工作接地。它分为电源地、信号地、模拟地(屏蔽地)。在石化和其他防爆系统中还有本安地。按其接地点方式又分为单点地、多点地、混合地和浮地。
1).变频器系统地
         变频器系统的正确接地是提高变频器抑制噪声能力和减小变频器干扰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非常重视。从抑制干扰的角度来看,将电力系统地和变频器系统的所有地分开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一般电力系统的地线是不太干净的。
2).屏蔽接地
        在通信速率低于1MHz时,选用一点接地效果较好,对于采用Profibus,Modbus总线控制的高速率(>30MHz)。通信控制电缆的屏蔽层应该选用多点接地,即在该电路系统中,用一块接地平板代替电路中每部分各自的接地回路。因为接地引线的感抗与频率和长度成正比,工作频率高时将增加共地阻抗,从而影响屏蔽接地效果,所以要求地线的长度尽量短。采用多点接地时,尽量找最接近的低阻值接地面接地,并最好也应该两端接地,并且采取在通信线路较长时在网络的终端加终端匹配电阻等抗干扰措施。对于电缆的多点接地,一个附加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屏蔽层的静电耦合。
3).信号接地
         在采用外部传感器的闭环控制系统中,距离较远时,一定要保证外部设备和变频器的可靠独立接地,或者选用传感器外壳不与控制屏蔽层连接的传感器,在变频器侧实施一点接地;距离较近时,可采用公共接地母排接地,保证传感器与控制设备接地点之间电位差近似为零,从而消除地环流形成的干扰。但在有些场合,现场端必须接地,这时,必须注意原信号的输入端子绝对不许和变频控制系统的接地线有任何电气连接,而变频控制系统在处理这类信号时,必须在前端采用有效的隔离措施。

网友S:
                                                             变频器应用中的干扰与对策

一、典型变频器的原理
      变频器的应用范围很广,凡是使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气传动的地方都可装置变频器,对设备来讲,使用变频器的目的有以下三点:
      1、对电动机实现节能,使用频率范围0~50hz,具体值与设备类型和工况条件有关。
      2、对电动机实现调速,使用频率范围为0~400hz,具体值按工艺要求而定,受电动机允许最大工作频率的制约。
      3、对电动机实现软起动和软制动,频率的上升或下降可人为设定时间,实现起、制动平滑无冲击电流或机械冲击。
典型变频器的原理框图如图所示。

二、变频器中的主要干扰源
      电磁干扰(EMI)是以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变频器的整流电路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和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01. 技术,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变频器对系统内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
      1、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流中,都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和能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较低次谐波。
      2、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
      3、晶闸管换流设备对变频器的干扰。当供电网络内有容量较大的晶闸管换流设备时,由于晶闸管总是在每相半周期内的部分时间内导通,容易使网络电压出现凹口,波形严重失真。
      4、电力补偿电容对变频器的干扰。电力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要求,为此,许多用户都在变电所采用集中电容补偿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
三、变频器干扰问题及解决办法
      1、 谐波问题及对策
      通过变频器的主电路形式一般由整流、逆变和滤波三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制整流器,中间滤波部分采用大电容作为滤波器, 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入为 PWM 波形式。输出电压中含有除基波以外的其他谐波,较低次谐波通常对电动机负载影响较大, 引起转矩脉动;而较高次谐波又使变频器输入电缆的漏电电流增加使电动机出力不足,因此变频器输出的高频次谐波都必须加以抑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抑制谐波。
      (1)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
通常情况下,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起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当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小,内阻抗值相对越大,谐波含量越小;电源容量相对变频器容量越大,则内阻抗值相对越小,谐波含量越大,所以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变压器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安装电抗器可以从外部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内阻抗。在变频器的交流侧或变频器的直流侧安装电抗器或同时安装,可抑制谐波电流。采交流. 直流电抗器后(如图 所示),进线电流的 THDV(电压畸变率) 降低30%~50%,是不加电抗器谐波电流的一半左右。

      (2)多相脉冲整流
在条件具备或者要求产生的谐波限制在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相脉冲整流的THDv为12%~15% ;18相脉冲整流的THDv为3%~8% ,满足EN61000-2-12和IEEE519-1992标准的要求。缺点是需要专用变压器和整流器,不利于设备改造且价格较高。
      (3)安装电抗器
安装电抗器实际上是从外部增加变频器供电电源的内阻抗,如下图所示。在变频器的交流侧安装交流电抗器或在变频器的直流侧安装直流电抗器或同时安装,抑制谐波电流。通用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是9 脉波整流器,所以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应用变压器的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度,如星形-三角形,三角形-三角形组合的两个变压器构成相当于12脉波的效果则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28%,起到了很好的谐波抑制作用。

      (4)设置专用滤波器
      该专用滤波器用于检测变频器谐波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接入变频器从而可以非常有效地吸收谐波电流,如下图所示。

      (5)调节变频器的载波比提高变频器载波比可有效抑制低次谐波。只要载波比足够大,较低次谐波就可以被有效地抑制。特 别是参考波幅值与载波幅值比值小于1 时,13次以下的奇数谐波不再出现。
      2、噪声与振动及其对策
      采用变频器调速,将产生噪声与振动,这是变频器输出波形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所产生的影响。随着运转频率的变化,基波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都在大范围内变化,很可能引起与电动机的各个部分产生谐振等现象。
      (6)噪声问题及对策
用变频器传动电动机时由于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气隙的高次谐波磁通增加,故噪声增大。电磁噪声有以下特征:由于变频器输出中的低次谐波分量与转子固有机械频率谐振,则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中的高次谐波分量与铁心机壳轴承架等谐振,在这些部件的各自固有频率附近处的噪声增大。变频传动电动机产生的噪声特别是刺耳的噪声与PWM控制的开关频率有关,尤其是在低频时更为显著。一般采用以上平抑来减小噪声,变频器输入侧连接交流电抗器。如果电磁转矩有余量可以将U/F定小些。采用特殊电动机在较低频的噪声音量严重时,要检查与轴系统(含负载) 固有频率的谐振。
      (2)振动问题及对策
变频器工作时,输出波形中的高次谐波引起的磁场对许多机械部件产生电磁策动力,策动力的频率总能与这些机械部件的固有频率相近或重合,造成电磁原因导致的振动。对振动影响大的高次谐波主要是较低次的谐波分量,在PWM方式和方波PWM方式时有较大影响。但采用正弦波PWM方式时,低次的谐波分量小,影响变小。减弱和消除振动的方法,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入交流电抗器,以吸收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使用PWM式或方波PWM方式变频器时,可改用正弦波PWM方式变频器以减小脉动转矩。从电动机与负载相连而成的机械系统,为防止振动,必须使整个系统不与电动机产生电磁力谐波。
      3、负载匹配及对策
生产机械的种类繁多,性能和工艺要求各异,其转矩特性不同,因此应用变频器前首先要搞清 电动机所带负载的性质( 即负载特性),然后再选择变频器和电动机。负载有三种类型:恒转矩负载、风机泵类负载和恒功率负载。不同的负载类型应选不同的变频器。
      (1)恒转矩负载
      恒转矩负载又分为摩擦类负载和位能式负载。摩擦类负载的起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 150%左右,制动转矩一般要求额定转矩的100%左右,所以变频器应选择具有恒定转矩的特性,而且起动和制动转矩都比较大,过载时间和过载能力大的变频器,如FR-A540系列。位能负载一般要求大的起动转矩和能量回馈功能,能够快速实现正反转,变频器应选择具有四象限运行能力的变频器,如FR-A241系列。
     (2)风机泵类负载
     风机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矩负载,低速下负载非常小,并与转速平方成正比,通用变频 器与标准电动机的组合最合适。这类负载对变频器的性能要求不高,只要求经济性和可靠性,所以选择具有U/F 控制模式的变频器即可,如FR-A540。如果将变频器输出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时,功率急剧增加,有时超过电动机变频器的容量,导致电动机过热或不能运转,故对这类负载转矩,不要轻易将频率提高到工频以上。
     (3)恒功率负载
恒功率负载指转矩与转速成反比,但功率保持恒定的负载,如卷扬机和机床等。对恒功率特性的负载配用变频器时,应注意在工频以上频率范围内变频器输出电压为定值控制,所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为恒功率特性,使用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没有问题;而在工频以下频率范围内为U/F定值控制,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负载转矩有相反倾向,标准电动机与通用变频器的组合难以适应,因此要专门设计。发热问题及对策论何种形式、何种品牌的变频器,在工作中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使三相异步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高次谐波会引起定子铜耗、铁耗及其他附加损耗的增加,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转子损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而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下降等。解决电机效率和发热方面,一般应采取以下几点方法:
      1)电磁设计方面,应尽可能减小定、转子电阻,降低定子电阻既可减少基波铜耗,以弥补高次谐波引起的铜耗增加,又可以减少电动机低速时定子电阻压降,使最大转距有所上升。在对电动机进行重绕时采取以下措施:!在槽满率容许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定子绕组线径。"使用纯度更高的紫铜线来减少定子电阻。#对铸铝转子可用铜条来代替以前的铝条来减少转子电阻。
      2)结构设计方面,应提高耐热等级及结构件的精度。主要包括:!在电动机重绕时,除了把耐热等级提高外,还必须对对地绝缘强度和导线匝间绝缘的耐冲击电压能力有充分的考虑。"在振动和噪声问题上,对定、转子部件的加工和装配精度也应有较高的要求,以提高气隙的均匀度、转子的动平衡精度和电磁对称性,对结构件要充分考虑刚度问题。
      3)采用独立供电的鼓风机,对电动机进行强迫冷却。

网友S:
四、变频器干扰判断解决实例

 实例故障现象 判断原因 解决方法 处理结果
某变频控制系统,由在同一柜体内
的两台变频器组成,变频器调频方式
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
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
频率互相干扰

谐波干扰
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
间隔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
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
线作必要的改动
干扰基本消除,故
障排除
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在同一电缆沟内。
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
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
出现保护跳闸
变频器电流信号中包
含234 高次谐波,而谐
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
动机绕组线上形成附加
功率损耗
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
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截面大一个
等级的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
电缆长度尽可能短
发热故障排除
数控车床,主轴电动机采用变频器
控制,手脉数字经常自动变化
变频器电磁干扰! 将手脉引线更换为屏蔽电缆,并将
屏蔽线接地,远离变频器
故障消除
用变频器控制的梳棉机,经常出现
速度不稳,时快时慢
系统干扰、发生振荡
将电源线、变频器输出线分别串钢
管接地。变频器控制线尽量缩短,且
换屏蔽线接地
故障再没发生
变频器改造后的注塑机,采用热电
偶检测加热单元的温度,温度显示和
控制不准确,注塑机不能正常运行

热电偶被谐波干扰
缩短变频器与注塑机电动机之间的
连线,给注塑机内部温控电偶供电电
源加阻容滤波电路
故障消除

网友S:
变频器应用中的干扰及其抑制

       变频器调速技术是集自动控制、微电子、电力电子、通信等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技术。它以很好的调速、节能性能,在各行各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由于其采用软启动,可以减少设备和电机的机械冲击,延长设备和电机的使用寿命。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变频器以其具有节电、节能、可靠、高效的特性应用到了工业控制的各个领域中,如变频调速在供水、空调设备、过程控制、电梯、机床等方面的应用,保证了调节精度,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经济效益,但随之也带来了一些干扰问题。现场的供电和用电设备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也会干扰周围设备的运行。变频器产生的干扰主要有三种:对电子设备的干扰、对通信设备的干扰及对无线电等产生的干扰。对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装置等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主要是感应干扰;对通信设备和无线电等产生的干扰为放射干扰。如果变频器的干扰问题解决不好,不但系统无法可靠运行,还会影响其他电子、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有必要对变频器应用系统中的干扰问题进行探讨,以促进其进一步的推广应用。下面主要讨论变频器的干扰及其抑制方法。

一、 变频调速系统的主要电磁干扰源及途径

    1、主要电磁干扰源

      电磁干扰也称电磁骚扰 (EMI),是以外部噪声和无用信号在接收中所造成的电磁干扰,通常是通过电路传导和以场的形式传播的。变频器的整流桥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会对同一电网的其他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另外,变频器的逆变器大多采用PWM技术,当其工作于开关模式并作高速切换时,产生大量耦合性噪声。因此,变频器对系统内其他的电子、电气设备来说是一个电磁干扰源。另一方面,电网中的谐波干扰主要通过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干扰变频器。电网中存在大量谐波源,如各种整流设备、交直流互换设备、电子电压调整设备、非线性负载及照明设备等。这些负荷都使电网中的电压、电流产生波形畸变,从而对电网中其他设备产生危害的干扰。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受到来自被污染的交流电网的干扰后,若不加以处理,电网噪声就会通过电网电源电路干扰变频器。供电电源对变频器的干扰主要有过压、欠压、瞬时掉电;浪涌、跌落;尖峰电压脉冲;射频干扰。其次,共模干扰通过变频器的控制信号线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2、电磁干扰的途径

      变频器能产生功率较大的谐波,对系统其他设备干扰性较强。其干扰途径与一般电磁干扰途径是一致的,主要分电磁辐射、传导、感应耦合。具体为:①对周围的电子、电气设备产生电磁辐射;②对直接驱动的电动机产生电磁噪声,使得电动机铁耗和铜耗增加,并传导干扰到电源,通过配电网络传导给系统其他设备;③变频器对相邻的其他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同样,系统内的干扰信号通过相同的途径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电磁辐射
      变频器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全封闭的金属外壳内,它就可以通过空间向外辐射电磁波。其辐射场强取决于干扰源的电流强度、装置的等效辐射阻抗以及干扰源的发射频率。变频器的整流桥对电网来说是非线性负载,它所产生的谐波对接入同一电网的其它电子、电气设备产生谐波干扰。变频器的逆变桥大多采用PWM技术,当根据给定频率和幅值指令产生预期的和重复的开关模式时,其输出的电压和电流的功率谱是离散的,并且带有与开关频率相应的高次谐波群。高载波频率和场控开关器件的高速切换(dv/dt可达1kV/μs以上)所引起的辐射干扰问题相当突出。
当变频器的金属外壳带有缝隙或孔洞,则辐射强度与干扰信号的波长有关,当孔洞的大小与电磁波的波长接近时,会形成干扰辐射源向四周辐射。而辐射场中的金属物体还可能形成二次辐射。同样,变频器外部的辐射也会干扰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2)传导
      上述的电磁干扰除了通过与其相连的导线向外部发射,也可以通过阻抗耦合或接地回路耦合将干扰带入其它电路。与辐射干扰相比,其传播的路程可以很远。比较典型的传播途径是:接自工业低压网络的变频器所产生的干扰信号将沿着配电变压器进入中压网络,并沿着其它的配电变压器最终又进入民用低压配电网络,使接自民用配电母线的电气设备成为远程的受害者。
      (3)感应耦合
感应耦合是介于辐射与传导之间的第三条传播途径。当干扰源的频率较低时,干扰的电磁波辐射能力相当有限,而该干扰源又不直接与其它导体连接,但此时的电磁干扰能量可以通过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导线与其相邻的其他导线或导体产生感应耦合,在邻近导线或导体内感应出干扰电流或电压。感应耦合可以由导体间的电容耦合的形式出现,也可以由电感耦合的形式或电容、电感混合的形式出现,这与干扰源的频率以及与相邻导体的距离等因素有关。

二、抗电磁干扰的措施

       据电磁性的基本原理,形成电磁干扰(EMI)须具备电磁干扰源、电磁干扰途径、对电磁干扰敏感的系统等三个要素。为防止干扰,可采用硬件和软件的抗干扰措施。其中,硬件抗干扰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抗干扰措施,一般从抗和防两方面入手来抑制干扰,其总原则是抑制和消除干扰源、切断干扰对系统的耦合通道、降低系统对干扰信号的敏感性。具体措施在工程上可采用隔离、滤波、屏蔽、接地等方法。

     (1)隔离
     所谓干扰的隔离是指从电路上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隔离开来,使它们不发生电的联系。在变频调速传动系统中,通常是在电源和放大器电路之间的电源线上采用隔离变压器以免传导干扰,电源隔离变压器可应用噪声隔离变压器。

      (2)滤波
      设置滤波器的作用是为了抑制干扰信号从变频器通过电源线传导干扰到电源及电动机。为减少电磁噪声和损耗,在变频器输出侧可设置输出滤波器。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设置输入滤波器。若线路中有敏感电子设备,可在电源线上设置电源噪声滤波器,以免传导干扰。

      (3)屏蔽
       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变频器本身用铁壳屏蔽,不让其电磁干扰泄漏。输出线最好用钢管屏蔽,特别是以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时,要求信号线尽可能短(一般为20m以内),且信号线采用双芯屏蔽,并与主电路及控制回路完全分离,不能放于同一配管或线槽内,周围电子敏感设备线路也要求屏蔽。为使屏蔽有效,屏蔽罩必须可靠接地。

      (4)接地
      实践证明,接地往往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多点接地、一点接地及经母线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单点接地指在一个电路或装置中,只有一个物理点定义为接地点。在低频下的性能好;多点接地是指装置中的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点。在高频下的性能好;混合接地是根据信号频率和接地线长度,系统采用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共用的方式。变频器本身有专用接地端子PE端,从安全和降低噪声的需要出发,必须接地。既不能将地线接在电器设备的外壳上,也不能接在零线上。可用较粗的短线一端接到接地端子PE端,另一端与接地极相连,接地电阻取值<100Ω,接地线长度在20m以内,并注意合理选择接地极的位置。当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较高时,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在电源输入端可加装电源滤波器。为抑制变频器输入侧的谐波电流,改善功率因数,可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交流电抗器,选用与否可视电源变压器与变频器容量的匹配情况及电网允许的畸变程度而定,一般情况下采用为好。为改善变频器输出电流,减少电动机噪声,可在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图1为一般变频调速传动系统抗干扰所采取措施。以上抗干扰措施可根据系统的抗干扰要求来合理选择使用。若系统中含控制单元如微机等,还须在软件上采取抗干扰措施。

      (5)正确安装
      由于变频器属于精密的功率电力电子产品,其现场安装工艺的好坏也影响着变频器的正常工作。正确的安装可以确保变频器安全和无故障运行。变频器对安装环境要求较高。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规定温度范围为最低温度-10℃,最高温度不超过50℃;变频器的安装海拔高度应小于1000m,超过此规定应降容使用;变频器不能安装在经常发生振动的地方,对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加橡胶垫等防振措施;不能安装在电磁干扰源附近;不能安装在有灰尘、腐蚀性气体等空气污染的环境;不能安装在潮湿环境中,如潮湿管道下面,应尽量采用密封柜式结构,并且要确保变频器通风畅通,确保控制柜有足够的冷却风量,其典型的损耗数一般按变频器功率的3%来计算柜中允许的温升值。安装工艺

      要求如下:
     ① 确保控制柜中的所有设备接地良好,应该使用短、粗的接地线(最好采用扁平导体或金属网,因其在高频时阻抗较低)连接到公共地线上。按国家标准规定,其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另外与变频器相连的控制设备(如PLC或PID控制仪)要与其共地。
      ② 安装布线时将电源线和控制电缆分开,例如使用独立的线槽等。如果控制电路连接线必须和电源电缆交叉,应成90°交叉布线。
      ③ 使用屏蔽导线或双绞线连接控制电路时,确保未屏蔽之处尽可能短,条件允许时应采用电缆套管。
      ④ 确保控制柜中的接触器有灭弧功能,交流接触器采用R-C抑制器,也可采用压敏电阻抑制器,如果接触器是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的,这一点特别重要。
      ⑤ 用屏蔽和铠装电缆作为电机接线时,要将屏蔽层双端接地。
      ⑥ 如果变频器运行在对噪声敏感的环境中,可以采用RFI滤波器减小来自变频器的传导和辐射干扰。为达到最优效果,滤波器与安装金属板之间应有良好的导电性。

三、变频控制系统设计中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除了前面讨论的几点以外,在变频器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中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在设备排列布置时,应该注意将变频器单独布置,尽量减少可能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在实际工程中,由于受到房屋面积的限制往往不可能有单独布置的位置,应尽量将容易受干扰的弱电控制设备与变频器分开,比如将动力配电柜放在变频器与控制设备之间。
      (2)变频器电源输入侧可采用容量适宜的空气开关作为短路保护,但切记不可频繁操作。由于变频器内部有大电容,其放电过程较为缓慢,频繁操作将造成过电压而损坏内部元件。
      (3)控制变频调速电机启/停通常由变频器自带的控制功能来实现,不要通过接触器实现启/停。否则,频繁的操作可能损坏内部元件。
      (4)尽量减少变频器与控制系统不必要的连线,以避免传导干扰。除了控制系统与变频器之间必须的控制线外,其它如控制电源等应分开。由于控制系统及变频器均需要24V直流电源,而生产厂家为了节省一个直流电源,往往用一个直流电源分两路分别对两个系统供电,有时变频器会通过直流电源对控制系统产生传导干扰,所以在设计中或订货时要特别加以说明,要求用两个直流电源分别对两个系统供电。
      (5) 注意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变频器在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对电网产生影响,使电网波型严重畸变,可能造成电网电压降很大、电网功率因数很低,大功率变频器应特别注意。解决的方法主要有采用无功自动补偿装置以调节功率因数,同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变频器电源进线侧加电抗器以减少对电网产生的影响,而进线电抗器可以由变频器供应商配套提供,但在订货时要加以说明。

      (6)变频器柜内除本机专用的空气开关外,不宜安置其它操作性开关电器,以免开关噪声入侵变频器,造成误动作。
      (7)应注意限制最低转速。在低转速时,电机噪声增大,电机冷却能力下降,若负载转矩较大或满载,可能烧毁电机。确需低速运转的高负荷变频电机,应考虑加大额定功率,或增加辅助的强风冷却。
      (8)注意防止发生共振现象。由于定子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成分,电机转矩中含有脉动分量,有可能造成电机的振动与机械振动产生共振,使设备出现故障。应在预先找到负载固有的共振频率后,利用变频器频率跳跃功能设置,躲开共振频率点。
     四、 总结
      以上通过对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干扰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方法。随着新技术和新理论不断在变频器上的应用,变频器应用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望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功能和补偿来解决。随着工业现场和社会环境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断提高,满足实际需要的真正“绿色”变频器不久也会面世。

网友T:
有1台西门子变频器由于急停控制线路长达240M ,采用24V直流控制信号,经常造成变频器无故停机,后在变频器旁加1只小继电器,将急停控制分成两部分,一为小继电器触头控制24V直流控制信号,二为240M变成220V交流控制,运行三个多月无无故停机

网友C:
这个帖子好,以后再遇到干扰就不怕了。

网友U:
变频控制回路的线路不要过长,特别是频率、反馈等模拟量给定信号。

网友V:
隔变频器与其它设备存在着互相干扰的问题,不能单纯的说采取变频器的抗干扰措施,也要防止变频器干扰别的设备。原来我们公司有料位计这个产品,受到变频器的干扰就特别大,后来采用隔离才好点,但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既然题目是说变频器的干扰措施,就说几点:

第一点,隔离措施还是比较管用的。从电路上把干扰源和易受干扰的部分隔离开来,使它们不发生电的联系。在实际的工程中,设备的布置时,应尽量将变频器单独布置以减少干扰。

第二点,屏蔽干扰源是抑制干扰的最有效的方法。变频器采用了高性能的微处理器等集成电路,对外来的电磁干扰较敏感,会因电磁干扰的影响产生错误,对运行造成恶劣影响。外来的干扰通过从变频器控制电缆为媒介的途径侵入,所以在铺设电缆时必须采取充分的抗干扰措施。通常采取的措施为: 模拟量控制线路必须使用屏蔽线, 屏蔽层。靠近变频器一端应接控制电路的公共端。(COM)而不应接在变频器的接地(E)或大地, 屏蔽层的另一端悬空。

第三点, 接地 。实践证明,接地往往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多点接地、一点接地及经母线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变频器的接地端E应与大地良好的连接,当变频器和其他设备或多台变频器一起接地时,每台设备应单独与地连接,而不允许将一台设备的接地端和另一台的接地端连接后再接地,以减少空间的辐射和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使设备正常运行。

第四点,正确安装 。变频器属于精密的功率电力电子产品,其现场安装工艺的好坏也影响着变频器的正常工作。正确的安装可以确保变频器安全和无故障运行。变频器对安装环境要求较高。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规定温度范围为最低温度-10℃,最高温度不超过50℃;变频器的安装海拔高度应小于1000m,超过此规定应降容使用; 变频器不能安装在经常发生振动的地方,对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加橡胶垫等防振措施;不能安装在电磁干扰源附近;不能安装在有灰尘、腐蚀性气体等空气污染的环境;不能安装在潮湿环境中,如潮湿管道下面,应尽量采用密封柜式结构,并且要确保变频器通风畅通,确保控制柜有足够的冷却风量,其典型的损耗数一般按变频器功率的3%来计算柜中允许的温升值。

第五点,可增加进出线电抗器来增加变频器的抗干扰能力。一般的我们在高原地区的客户,我们都主动给加上。

网友W:
隔离、接地、串接电抗器、搞好屏蔽。

网友D:
变频器抗干扰措施不外乎是:一:屏蔽,二:隔离,三:接地,四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原理以上大家都说到了,根据楼主题目要求(要求是:结合自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变频器干扰发现问题、找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希望大家多多谈谈现场遇到得实际问题及排除故障得经验分享

网友X:
参考一下

破碎机

网友Y:
不错,很好的宣传方式!

网友Z:
用屏蔽线,还有就是控制电路和强电电路分开走,

网友C:
真不错。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AA:
    实际上所谓变频器遇到干扰,并非变频器真的受到干扰,而是变频器的信号输入、输出端的接地线开路所致; 还有就是信号输入、输出馈线、屏蔽线没有接地等。

最简单方法:防止变频器的干扰,最好的方法就是串联输入、输出电抗器。安川616G5变频器是世界上最早的电流型矢量控制变频器之一,其调速范围达到1:1000,控制精度达到0.02%,具备在零速启动力矩可以达到150%的特色.为了防止干扰:我们厂由于发电机长期运行有时其它设备电压不稳,所以我们要配置交流电抗器,使用效果良好。

网友C:
安川616G5变频器质量是不错的,就是老容易出现低电压故障。

网友AB:
隔离变压器,电抗器,屏蔽线 ,套磁环,独立接地。

网友AC:
请问4楼,你接变频器的时候经常把变频器的接地端子与变压器的中性线相连接吗(你的哪个老师教的还是哪个变频器厂家让你这么接的)?还有:变压器的中性线没有连接到大地,这样的做法哪个敢接?何为中性?变压器的输出如果不接地有你所谓的中性可言吗?

网友AD:
我现场遇到过一次,模拟量收到干扰,变频器柜内输出的模拟量正常,但是用户后台接收到的模拟量相差很大,用户给定的模拟量变频器接收到的也不正常,电缆本身是双屏蔽线,当时没招就加了个屏蔽环,问题还是存在,后来加个信号隔离器就好了。

网友AE: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AF(2010-12-30):
对:红雪 关于 一般遇到干扰都换屏蔽线或加滤波电容。

 --------------------------------------------------------------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AG:
优胜奖获得者:ye_w                        ye_w
鼓励奖获得者:rzb123                     玻璃的心
                            cqu_rockwell         林森
                             jsshwqz                 3CWQZ
                             fanfan517              fanfan517

网友AH:
1、进线、出线加电抗器

2、控制线与动力线交叉敷设、避免平行敷设,信号线要使用屏蔽电缆

3、信号线控制柜内单端接地

4、使用信号隔离模块

网友AI(2011-03-23):
首先说安川变频器G7和 F7系列, 功率超过90KW的可以加装电机电抗器,如果长距离的电机线超过(50米)可以考虑加装进线电抗器来抑制干扰

网友AI:
对于风机和水泵的应用场合,或者是搅拌系统,我们要弄清楚干扰源在哪里,如果是系统,要注意地线的安装和连接,另外可以降低载波频率,(仅限于不影响异步电机的正常工作场合)。对于安川L7系列要考虑动力电缆和信号电缆的分开布线,信号线要用屏蔽电缆。对于先前的G7, G5,F7,L7系列,安川早已升级。在性能方面有很大的优化。但是久目前的L1000系列或者H1000系列YASAKAWA变频器,硬件配置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要考虑的因素基本和先前的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AJ(2011-09-04):
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的对付干扰的方法,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过:

降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PWM频率/调制频率)。大伙都很全面,只是漏了这个。

干扰是工控里最难解决的问题。以上方法虽有副作用,但很有效。

网友AK(2012-05-09):
  很好的学习资料啊

网友AL:
学习了哦。我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干扰的问题。启动信号动作后,就断不开。无法停止。后改为菲尼克斯抗干扰继电器,解决。实际柜内布线也存在很多问题。布线就不改了。简单就更换抗干扰继电器!ok

网友C(2012-07-25):
引用 网友AE: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C(2012-09-04):
有个客户说,设备上的电路板上的元器件老坏,是电源还是干扰,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或者是元器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AM(2012-10-30):
楼上的兄弟写的很好,因该好好学习,最好早设计安装时主电源线与控制线不要交叉,分开劲量原理,控制线主电源线接地,遇到有些干扰是在不行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AN:
引用 网友AO:
森关于 四、变频器干扰判断解决实例  实例故障现象 判断原因 解决方法 处理结果 某变频控制系统,由在同一柜体内 的两台变频器组成,变频器调频方式 均为电位器手调方式,运行某一台变 频器时,工作正常;两台同时运行时, 频率互相干扰   谐波干扰 重新加工一个电控柜,并与原柜体 间隔一定距离放置,把其中的一台变 频器移到该电控柜,相应的接线及引 线作必要的改动 干扰基本消除,故 障排除 某变频控制系统,切换两套机泵,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在同一电缆沟内。 变频器输出端到电动机间的输出线严 重发热,电动机外壳温升加重,经常 出现保护跳闸 变频器电流信号中包 含234 高次谐波,而谐 波电流在输出导线和电 动机绕组线上形成附加 功率损耗 把变频器输入线与输出线分开,分 别走各自的电缆沟,选用截面大一个 等级的电缆,输出端与电动机之间的 电缆长度尽可能短 发热故障排除 数控车床,主轴电动机采用变频器 控制,手脉数字经常自动变化 变频器电磁干扰! 将手脉引线更换为屏蔽电缆,并将 屏蔽线接地,远离变频器 故障消除 用变频器控制的梳棉机,经常出现 速度不稳,时快时慢 系统干扰、发生振荡 将电源线、变频器输出线分别串钢 管接地。变频器控制线尽量缩短,且 换屏蔽线接地 故障再没发生 变频器改造后的注塑机,采用热电 偶检测加热单元的温度,温度显示和 控制不准确,注塑机不能正常运行 热电偶被谐波干扰 缩短变频器与注塑机电动机之间的 连线,给注塑机内部温控电偶供电电 源加阻容滤波电路 故障消除

 http://xuwenya9723.cn.gongchang.com/contact.html

网友AN:
回复的,真多 http://xuwenya9723.cn.gongchang.com/contact.html

网友AP:
隔离变压器,电抗器,屏蔽线 ,套磁环,滤波器 ,独立接地。

网友AQ(2012-12-20):
对:云锋关于变频器一般只会干扰“别人”,很少成为被干扰对象。某品牌变频器在现场应用时,对进入PLC的SSI编码器信号源产生干扰,变频器一运行,数据乱跳。检查变频器接地,很好,编码器到屏柜的线也是使用的屏蔽电缆,于是怀疑是动力电缆和信号电缆都在同一线槽内,相互产生干扰,将信号电缆单独分离出来后,故障依旧,后换一普通电缆,故障排除。后面纳闷了,屏蔽电缆还没有普通电缆好使???内容的回复:
当时屏蔽线接地没有?如果两端接地的话,屏蔽线两端会产生较弱的电势差,有电就会有磁,这个也可能产生干扰。

上次我搞两台110G变频器,报逆变单元保护,判定是干扰问题后,换成屏蔽线,其中一台正常运行了,然而有一台,还是不正常,然后重新调整了一下走线,故障竟然奇迹的排除了。。。我的意思是你重新布线就是你所说的屏蔽线应该也就不会报故障了。

网友AR:
一般都是变频器的动力线干扰其他的控制线或者通讯线居多。。。

网友AS(2013-01-24):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好贴

网友AT:
屏蔽,接地,加隔离模块,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