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三菱变频器高,中,低速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0-11-30):
三菱变频器的高速(RH)端子,中速(RM)端子,低速(RL),现在假如RH,RL两个同时接通时,是低速优先吧?

请问,能否在参数中设置成高速优先呢?

楼主:
各位帮帮忙,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A:
速度指令的优先顺序为多段速度设定(RH RM RL REX) AU

网友B(2011-02-16):
这个时候应该是执行多段控制吧。

网友C:
高速(RH)端子,中速(RM)端子,低速(RL)可以组合成7种,也就是说可以有7种速度,可以假定7种频率。

1、RH(假定50HZ,下同)

2、RM(45HZ)

3、RL(40HZ)

4、RH+RM(35HZ)

5、RH+RL(30HZ)

6、RM+RL(25HZ)

7、RH+RM+RL(20HZ)

网友D: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变频器参数设定

P180   0

P181   1    P182是 2

P79是3

P4    5    6     24     25   26    27都设定不同的速度了

PLC输出正常的

有些段速没有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E:
高速(RH)端子,中速(RM)端子,低速(RL同等级优先,是否高低速只是你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