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

楼主(2010-11-30):
请教各位:

     如果伺服参数都出厂默认,那么三菱伺服电机转一圈要发多少脉冲?

伺服是J2S系列。

谢谢!

网友A(2016-09-10):
我也是新手,是不是三菱伺服的都是一样的?131072?

网友B:
默认一圈貌似是2000个脉冲

网友C:
看电子齿轮比是多少……

网友D(2017-01-06):
貌似电机上有写吧,我们这边的JE系列脉冲数就是131072

网友E:
J2S系列伺服说明书上应该有啊,JE系列的上面都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机上有写吧,我们这边的JE系列脉冲数就是131072

看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喽,一般伺服电机运行前都要设置几个参数的,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电子齿轮比,好好理解一下伺服吧

网友G:
我只知道J3,J4的是262144

网友H(2017-04-06):
一圈的脉冲是131072

网友I(2017-08-26):
每个型号的脉冲数量不一致,具体脉冲数量参考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