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30):
我想请教一下JBK5-250VA。 输入是单相220V,输出分别是220V,220V200VA,~24V 50VA。我想问一下这2种做法有不同吗。(一)220V接线端子为1 2;220V200VA接线端子为3 4;24V接线端子为5 6。(二)220V接线端子为1 2;220V200VA接线端子为1 3;24V接线端子为4 5。也就是2个220共用了一根零线。两种输出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共用零线的是2种220V总的达到200VA。分开的就是一个220V达到200VA。(我们连个220V是供不同的装置,一个是稳压电源、一个是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