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β系列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

楼主(2010-11-30):
请问有谁使用过FANUC β系列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 这个的放大器和电脑通讯需要什么样的通信电缆啊 他的端口定义我找死都找不到 型号是 A06B-6093-H102   软件我有了  但就是没线。请教各位大哥大姐啊

网友A:
基本上你是绝望的,FANUC的东东没那么容易被你用在其他工控上的,而且后期的伺服驱动器都是光缆通讯的

网友B:
鬼子的东西不厚道啊。。。。。。。。。

楼主:
鬼子的东西太不厚道啦  我找了半天说明书 全是在GE的网站上找到的。鬼子的半点都不说

网友C:
fanuc的伺服与电脑通讯时不可行的,fanuc的通讯协议是不对外公开的。只知道其伺服与自己的系统之间是以FSSB光纤通讯。如果是数控系统与上位机通讯(比如DNC)用V24软件是最常见的

网友D:
应该连不了

网友C:
哦!看错了,把FANUC β系列看成FANUC βi系列了,不过也不妨碍结论准确性。前者较早出现的产品,有用电缆通讯不用FSSB光缆的,也有后期改造改用FSSB光缆的,但不管那种情况通讯协议都不开放

网友E(2011-06-24):
有一丁点希望,如果你不计成本的话,β系列的还不是光纤的,里面走的是PWM信号。没那个必要,有这个本事干点啥事不好,一个6093h102才5000元,没必要。卖给我吧。哈哈

网友F:
你所说的GE网是什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