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_ModbusRTU(主站).MCE问题

楼主(2010-11-30):
在MCGS官网上下载的驱动测试样例中的MCGS嵌_ModbusRTU(主站).MCE通讯状态一直显示3  帮助里说是采集数据校验错误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查看通用串口父设备里面的校验方式,再有就是查看Modbus子设备里面的解码顺序,里面有16位和32位的,自己对应的修改。

网友B(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