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够将编码器通过增速机构链接到电机轴,提高编码器的等效分辨力?

楼主(2010-11-30):
请问:能够将编码器通过增速机构链接到电机轴,提高编码器的等效分辨力?

有哪位大侠这样用过么?效果如何?

另外请问:有没有国产的16、17位编码器?很想用用试试

网友A:
增速,轴承和光电转换都没戏。目前尚未听说有国产16位以上的!

如果有,不知楼主可承受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楼主:
多谢波恩先生的指点,看来还是放弃所谓的增速方法吧。 目前我用的是三千六百线的,希望进一步提高低速平滑性,八千到一万线左右的应该也够用,细分后十五位左右,这样的增量编码器一千元左右能搞定么? 小曰本的高线数伺朋编码器一般什么行情?

网友A:
亨士乐19位,单圈绝对还是多圈不详,有量,不会高于1000,量大可能低于800,据说广数,凯恩帝目前在批量应用。

多摩川17位绝对,有量价位也不会高于800。

楼主:
多谢!我的可能每年几百个,与批量相比太少了,估计价格也很难有多少优惠。 八千线左右的国产的不知性能价格如何,明天问一下禹衡,他们网上标的有万线的 我的心理价位是小批量八百元左右

网友A:
建议试试亨士乐的19位,由于广数,凯恩帝的用量较大,总体价位可以做到较低。

建议咨询Danaher Sensor北京的李先生。

楼主:
波恩先生说的19位的是ac110么,直径11厘米太大了,ad34体积不错,有17位的

楼主:
哦,看到了ad35的可以达到19位以上,波恩说的应该是这个系列吧

网友A:
不是AD35,就是AD34,一问那个李先生就明确了。

楼主:
多谢,已经联系,的确性价比喜人,接下来就是通信管理的问题了

网友A:
他们可以提供用FPGA实现BiSS协议的IP甚至源码,等试出结果别忘了通报一声!

楼主:
好的,目看来还要为它专门加个fpga了,开发周期会比计划长一些,要是有biss转spi的模块就好了

网友A:
BiSS有采样同步机制,改成SPI可能就排不上用场了,虽然接入是简单了。况且加FPGA和加ASIC电路处理上没什么差别,更何况还可能有现成的IP或源码。

楼主:
目前分两步走,先买了个八千多线的光学增量,长春的一千六,先做些实验看看比两千线的强多少,然后做下biss的预研。我的应用主要是直驱中低速工作。

网友A:
直驱最好用更高的名义分别率。

楼主:
是的,19位优势很大,只是样机要的急,先找个风险小的垫脚,

楼主(2011-02-23):
波恩~我找了一个安川的二手编码器,2048线,发现他的光电编码器输出信号非常漂亮
于是搭建了个运放,使用AD采集,解析后获得了比较高的速度分辨力
名义上提高了200倍,但噪音较大,实际测试大约40倍有效,驱动效果也有较明显的提高~

但是目前国内的廉价编码器,却很少见有这种提供原始信号输出的,能否推荐一下?我想拿来改造改造

网友B:
Biss接口编码器不太建议用,同步时钟长距离传输本身就不可靠,时延补偿机制很麻烦(距离长才需要),距离短一点没有问题。其实日系的半双工485通讯协议是比较理想的。

国产的埃斯顿还有台达都有高分辨的编码(17Bit,20Bit),只不过不对外销售,今年会有一些公司推出17Bit或者是20Bit的光电编码器,细分技术也不是问题,欧洲已经很成熟了,2012~2013年估计会逐渐普及;比较乐观一点啊。

楼主:
恩~就是现在没有物美价廉的用

网友A:
因为“同步时钟长距离传输本身就不可靠,时延补偿机制很麻烦(距离长才需要)”就“不太建议用”“Biss接口编码器”,不知“力川电气”以为海德汉的EnDat协议如何?EnDat接口的编码器又如何?

还有Hiperface,也是单向同步时钟和双向数据共存,又如何评价?

这么推崇日系的RS-485半双工编码器协议,可否赐教这些协议如何解决时延补偿和采样同步问题?

网友A:
to“violit”:目前尚无既廉价又好用的国产正余弦编码器。

楼主:
正在寻找一些200~300元的2500线左右的编码器,关键是使用分离式光电组件的
打算自己做一下细分

网友A:
关键是信号质量!在展会上见过Fagor和长春光机所展示他们的直线光栅尺的信号质量,Fagor的李萨如图看着很圆,光机所的李萨如图就不是太圆。

如果试出结果,可得回来秀一下哟!

楼主:
没得办法~老外有产业链优势,光电器件、精密加工、信号处理都要好很多~

我目前的测试结果是基本上能够把速度分辨力提高40倍左右~
主要用在速度环上~

网友A:
聊胜于无!不知角分辨率提高了多少倍?

台达的A2就是把2500线的细分了512(2^9)倍,做到每转1,280,000(20.3位)的分辨率,B2比A2低8倍(3位)倍,细分了64倍(2^6),做到每转160,000(17.3位)的分辨率。

网友B:
目前编码器欧洲宣传比较多,可能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正余弦的差分输出信号,这个是和数字信号配套使用,提高可靠性或者是做细分的;一点猜测,不一定对啊。

所以个人认为,欧洲普遍的同步传输机制,CLK+DATA的模式,双向数据传输很复杂,需要逻辑实现;BiSS接口是通过占空比的形式实现双向数据通讯,很复杂吧,BiSSel接口有详细的时延补偿机制,很复杂,做到远距离可靠传输,很困难。

485的半双工,没有数据同步的概念,双向数据传输和纠错很方便,协议实现成本也低;唯一的缺点是需要伺服控制器的DSP支持UART的DMA传输,否则逻辑实现UART的FIFO成本也不低。

更正一下:时延是时钟传输延时,同步是时钟和数据的同步,控制器发出沿信号,长距离传输到编码器,编码器输出信号,长距离传输到控制器,控制器输出下一个沿信号进行锁存,这个机制在长距离传输情况下会带来居多问题,不然BiSS不会推出时延补偿机制和算法。

纯粹技术角度,没有“媚日”的意思啊。

网友B:
高分辨率编码器组装工艺要求高,还有光头需要定制,还不是简单的细分算法的问题;一句话,料本价不高,就是值那个价。

网友B:
对:violit 关于正在寻找一些200~300元的2500线左右的编码器,关键是使用分离式光电组件的
打算自己做一下细分
内容的回复:

打消这个念头吧,国内普遍做2500线编码器,不具备细分的功能,即使有信号处理也不行。

比较一下光头各相信号的排列分析一下就清楚了,不好描述。

网友A:
力川电气果然对编码器协议了然于心!有机会认识认识,切磋交流如何?

网友A:
“不然BiSS不会推出时延补偿机制和算法”———EnDat和BiSS的精髓之一就在于这个延时补偿机制,这也是前2年,海德汉告BiSS侵权的最重要述求之一,只可惜海德汉没有告赢,所以BiSS这样一个号称开放的编码器协议反而更加畅行无阻了,欧系很多编码器厂商为了抗衡海德汉的EnDat和Sick的Hiperface(启示原来是施曼的),纷纷加入BiSS阵营。连老牌的雷尼绍都推出了基于BiSS的绝对光栅尺。

早些年曾问过雷尼绍为何不退绝对是光栅尺,答曰绝对式尺子本身技术上并无问题,关键是传输协议,最终雷尼绍没有自创协议,而是直接投入到BiSS阵营中,足见BiSS的魅力。不过这也是EnDat逼的,没办法呀!

被逼无奈的还有Fagor,自己搞了一套FDat,可惜影响力太有限。

其实,个人并不推崇BiSS,尤其是光栅数显标委会竟然要把BiSS贯为GB!?个人主张,自起炉灶。

曾经要求台达开放A2的协议,或者按我的需求设计定制协议,台达评估需求后,直接表示可以开放A2的协议,其实要A2的协议又何尝有意义呢?!

最终还得自起炉灶,这也是未来数年后国产伺服厂商的必由之路。

网友B:
久仰波恩大名,有机会认识一下啊。总线协议和编码器传输协议都是2到3年后逐渐流行的东西,所以研究超前一些啊。

编码器串行传输协议并非难点,难点在伺服器里面的位置信号重构输出(位置延时),上位机控制器做位置闭环用;所以有时候发现高分辨率的串行协议编码器可以能有些场合还不如直接ABZ输出的伺服器性能好。

台达A2串行传输协议并非复杂,很简单,包括日本的多摩川编码器,就是485半双工;国产的编码器不能沿用多摩川的,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串行编码器通讯协议不是高不可攀,很容易解决;难点在光头和组装工艺上面,细分也不是问题,产品需要一致性好,不是样机。

网友B:
一点感想,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网友B:
大到伺服器通讯协议,小到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为了设置人为门槛,用他的接口,就要专用芯片,交版税;目前流行的485足以满足编码器的串行通讯要求,为什么不推出标准哪? 因为收不到版税。

可以换个思路,同样解决问题。争来争去就是为了争版税。

网友A:
有道理!

通过用户后台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如何?

楼主:
我倒是觉得如果有速度信号挺不错的

编码器搞那么多位,实际的精度并没有那么高,而且大部分也不需要那么高

15位以上基本上就是为速度环服务了,如果能够辅助输出一下速度信息岂不是也很不错?尤其对于低速运动状态。

楼主:
另外,刚买了一只成都思迪的编码器,2500线,300元左右,使用的分离式光敏二极管阵列

下午把信号放大出来试试~目前看来细分40倍问题不大(仅针对分辨率,不考虑精度)

网友B:
对:波恩 关于

有道理!

通过用户后台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如何?

内容的回复:很荣幸认识,已发消息,多谢!

网友A:
已收到!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