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用脉冲控制频率?

楼主(2010-11-30):
大家好,请问用三菱pLC的脉冲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速度,但不知道脉冲的频率和速度的频率怎么对应,也就是多快的脉冲频率对应0---50HZ?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问PLC。是问变频器。你敲错门了。

网友B:
呵呵,变频器可以设置多速度参数的,plc只要控制其组合端子的通断,就可以运行其参数设置的速度。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入,可以用plc模拟量控制,具体看看手册了,。

网友C:
变频器是采用PWM技术进行调速控制的,只需该变输出占空比(频率),所以用PLC脉冲去控制变频不太合逻辑。可用MODBUS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D(2020-05-11):
是不是可以将PLC的脉冲数转换为电压,利用这个电压去控制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