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照明系统单独加上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0-11-30):
各位?

有一工业产品生产线,各个电离室专门配有为照明系统提供电源的隔离变压器,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防止触电或安全电压。。。。。。。。

楼主:
就这么简单?没有防止高次谐波进入电网?防止引起电网中性点偏移?使供电更为可靠?等等

楼主:
今天又发现,安装公司又把隔离变压器的二次N线和供电电源的N 线接在一起了,现在又找不到设计人员,真不到这帮人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安装公司又把隔离变压器的二次N线和供电电源的N 线接在一起了,……
无知的做技术领导,瞎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安装公司又把隔离变压器的二次N线和供电电源的N 线接在一起了,现在又找不到设计人员,真不到这帮人怎么想的?

你设计再厉害,我给你安装一下,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楼主:
各位,给我说一下,主要起什么作用?我想去找安装公司理论,但是怕他们瞎搅和

是不是仅仅防止触电?还是防止照明系统高次谐波进入电网?这里的系统就是TN-C的,不存在没有N线的问题,那位大侠给个说法?其实图纸上设计变压器二次测接地,但是买的是隔离变压器,现在当成普通的用了,不知目前来讲,这台变压器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上设计变压器二次测接地,但是买的是隔离变压器,现在当成普通的用了,不知目前来讲,这台变压器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你把问题没搞错吧?

楼主:
绝对没错,配备的照明变压器,绝对是隔离变压器,咱们不谈安装公司的施工情况了,就说说,采用隔离变压器做照明系统的供电变压器,有什么好处?

网友B:
1、如果负载需要与主电源电路隔离,形成独立电路,以保证设备或人身的安全,才用隔离变压器;

2、如果你的室内用的电源不是工频电源,只有照明是工频电源,为了室内的电隔离状态,需要通过隔离变压器对室内照明;

网友B:
3、你的情况属于哪一种?

网友D:
除了自耦变压器外,一般有二个及以上独立线圈的变压器都有隔离作用,习惯所说的隔离变压器是原边与副边电压相等的,是一种不变压的“变压器”,楼主所说的变压器到底是那一种?

网友E:
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一般厂用电电压在有时很高,这对照明设备有很大损坏的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采用隔离变压器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一般厂用电电压在有时很高,这对照明设备有很大损坏的隐患

可以起到很好的隔离作用,但是没有稳压的作用!

网友F:
是不是照明电压必须采用安全的低电压,比如交流36v等级的,不能采用普通的交流220v?安装公司吧隔离变压器的N端子和变压器铁芯引出线共接于可靠的PE线上是说得过去的,接在外网的N线上不对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照明电压必须采用安全的低电压,比如交流36v等级的,…安装公司吧隔离变压器的N端子和变压器铁芯引出线共接于可靠的PE线上是说得过去的,……

1、电隔离的系统,或安全电压的系统,不再接PE线,也不解电网的N线;

2、电隔离的系统,或安全电压的系统,不再接PE线,也不解电网的N线,接了反倒降低了安全等级,失去电隔离的作用;

楼主:
1,这里的电源频率,是一致的,都是工频

2,不存在降压的问题,送过来是三相四线制,只是原边接成三角形,付边接成星形,电压级别没变化,原变过来的N线,和付边的N线接到一起,其实变压器上明明写着隔离变压器,我怀疑是不是当初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上明明写着隔离变压器,我怀疑是不是当初设计有问题!!

1、你的变压器的作用与一般变压器的作用相同,没有起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2、压根在设计时就不知道隔离的意义;

3、所以你的问题是一个误会!!!

网友G:
图纸上的接线方式是不是隔离的。提供的图纸是不是国外提供的。国外有一种TN-S系统的五线制系统PE线不予系统有连接是直接接地与系统悬空,它的作用皆是接地保护又是信号地线。如图纸提供次级线圈接PE线就是使用此系统,作用防雷电浪涌和标准大地零电位以及滤波,与供电系统悬空隔离。不适应在我国的标准供电网使用 。受电方式必须要更改过才能适应,我们的方式必须隔离不予接供电系统零线。

 LZ上述施工队连接方式是错误的,必须要求隔离。

楼主:
是国外的项目,在国外,我也是前两天,在核查照明变压器时才发现,当时用电笔量着N线不带电,我就感觉不对劲,因为这个变压器我以前查看过,当时的接线是隔离的,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道理,结果这次打开检查,发现在里面又被连在一起了,

网友G:
必须要根据国外系统要求图纸要求来接线,黄/绿线用于变压器初级供电侧保护用。次级看清楚他的双色线不是黄/绿色,好像是棕/白色或别的什么颜色双色线。这样的系统连接方式主要是为设备安全考虑的,对于人的安全是另一码事,考虑到人不与设备内部有接触。实际上变压器次级输出另成一套供电系统。参考安装地点的系统要求根据所在国供电系统配置安装。这样的接线线方式如果是用在中国国内,使用于TN-S六线制供电系统也就是变压器次级输出零线接地不予上级系统联系另成一套供电系统。也可以用于其他TN-C等系统,就是变压器次级零线不与上级系统有联系成相对隔离状态而接的地。

网友G:
如果没有可接地线,就让他悬空。但不能与初级TN-C系统PEN线相连。

网友H:
对: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关于

1,这里的电源频率,是一致的,都是工频

2,不存在降压的问题,送过来是三相四线制,只是原边接成三角形,付边接成星形,电压级别没变化,原变过来的N线,和付边的N线接到一起,其实变压器上明明写着隔离变压器,我怀疑是不是当初设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三角形相电压与线电压相等,OK?星行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