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交流电机可以替换直流电机吗

楼主(2010-11-30):
大家好,现场使用一台直流电机(带减速器),直流电机  0.55Kw,3000转/分钟,减速器之比为200。由于直流电机损坏,我们想用普通的交流电机进行替换,电机功率0.55Kw,3000转/分钟,减速器之比200.    问题是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低速运行时候,0.55Kw电机是否具有和0.55Kw直流电机相同的力矩,能否会出现低速情况下电机拉不动的情况,感谢大家的解答!如果电机功率提升到0.75Kw,减速器的安装尺寸较大,安装空间受到限制。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低速与直流电机力矩差不多,如果你用变频器的话,低速就达不到直流电机相同的力矩。

减速器的安装尺寸较大?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吗

网友A:
还要看减速机的型号

网友B:
楼主可以改,在特吕清梳联我们改过

网友C(2011-03-16):
应该可以改,我们在多台印染设备上改造过

网友D:
很多后整理的设备都改造成变频器了,通常我都减小功率的,

要注意的反而是低速时的转矩是否够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