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出控制伺服电机 求助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11-30):
想请问大家个问题 能不能用一台PLC控制三台伺服电机 我查了资料好像说PLC只能是Y1输出端子输出一个PLSY命令 而且整个编程只能使用一次PLSY指令 是不是这样的 还是说可以用别的输出端子输出 用哪几个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指令不是只能Y1。是只能Y0Y1。

两个输出点一人一个指令。多了都没有用。

书是要看的。

网友B:
可以呀!你可以用通讯控制,但是伺服放大器选型需要注意,因为它影响到你的伺服电机的工作方式。

网友C:
楼上说的通讯,我也一直在找,但没用过

至于楼主说的控制3台伺服,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选择内置4轴的PLC啊,三菱FX3U,松下FPX-C30T,信捷的等等都有此种类型

网友D:
如果三台不同时运行的话 可以加一个继电器切换的呀 最好用步进阶梯图指令 这样可以写多条指令的 适合初学着 简单明了 如同一时刻需要三台同时运行 只能换三轴或四轴PLC了

网友E:
用定位模块!最简单的是一pg可以最多带8台,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才刚学PLC 的确得认真看书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