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与力控组态软件通讯

楼主(2010-11-30):
力控组态软件直接与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讯:

要求:

写出设计步骤与思路

网友A:
力控支持profibus吗?
直接硬节点通讯没什么意思
MM440装PROFIBUS通讯模块,设置参数

力控端写代码,拆解字节。做成显示、输出

网友B:
1、把PROFIBUS转换成MODBUS

2、在力控建立MODBUS RTU设备

网友C:
你想设计成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