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者您好!我想请教你们WINCC

楼主(2010-11-30):
 这些变量格式,是什么意思?请教教小弟
 特别是这些数据类型我只知BOOL量是什么,其他都不清楚!
还有什么是实数,整数,孚点数??
  望前辈,细心教导。万分感谢!!

网友A:
实数包括整数和小数;

整数就是不带小数点的数;

浮点数一定带小数点。

网友B:
变量的类型如楼上所述。

WINCC选择变量类型的初步原则是与PLC类型相同,等到熟练后还有变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数包括整数和小数;

整数就是不带小数点的数;

浮点数一定带小数点。

多谢老愚者!!

网友C:
请教楼主和老菜鸟:WINCC和三维力控的组态使用方法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