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程序反编译怎么是一大堆乱码 MT506触摸屏

楼主(2010-12-01):
如图,从触摸屏上载后反编译再打开就成为下面的乱码,仿真出来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何故

网友A:
好像是你的电脑里没有源程序的字库吧

网友B:
看看你用的语言格式对不对

网友C:
1。菜单:选项-语言选择,勾选东方语言。

2。菜单:编辑-系统参数-编辑器-语言,   选择合适语言。  如果不知道原程序使用的语言,那就“摸着石头过河”,反正就那几种中文。

网友D:
一般是软件版本问题

QQ 380311035

楼主:
用最新2.74版本

反编译时已经下载300M的中文字库

网友C:
有了中文字库,并且屏所使用的字体就在你的库里有,不一定等于反编译不会出现乱码。对威纶的软件不能“理所当然”。

   我遇到过楼主的现象,不过是在6070I上遇到。明明是我自己下载到屏的产品软件(中文:华文中宋),闲着没事,用同一计算机上载反编译试试看,出现乱码。只有把反编译的文件中华文中宋字体删除,重新增加华文中宋,乱码才解决。

楼主:
还没有解决,

算了,.......

网友E:
那就改用其他的触摸屏吧!

楼主:
用维纶通8000编程软件转换后再反编译正常,只不过没办法在下载到MT506里面 可以下载到MT6056i

网友D:
找几个版本的软件 肯定可以打开的

网友F:
        支持一下~!有疑问大家也可以到中国图像网的论坛提问,它是关于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等方面的专业网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G:
如果你改了字库还是不行 ,那就换个版本看看 。

网友H(2011-01-07):
这个你到WEINVIEW的网站上面去下载一个EB500的软件补丁包,安装之后就可以了。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楼主:
威武小郭 sky093214
积分:381
帖子:3
注册:10-08-11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这个你到WEINVIEW的网站上面去下载一个EB500的软件补丁包,安装之后就可以了。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谢谢楼上 ,用你的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H:
不客气,有事没有事常常联系,

很大很强大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