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频切换问题

楼主(2010-12-01):
有谁用过变频器工频切换,直接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旁路接触器。按其变频器原理是可以这样用的,希望使用过的发表经验,没用过的讨论这一问题。

楼主:
没人讨论?

网友A:
是变频与工频的切换么,现在做节能改造都是这么做的啊,你要讨论的是什么?

网友B:
变频擂台里面,专门有一期就是说的这个呀,你去看看。。。。。。

网友C:
我单位有些泵使用的就是工变频切换,使用的是2个接触器,dcs切换,变频器输入信号使用dcs的4—20ma。

楼主:
我想说的是在变频器说明书中都特别指出不许将U V W 端直接接380V电源,而实际使用中就是在变频器上直接并联了接触器实现变频-工频切换。

网友D:
一般是工频与变频各有一个接触器的。

网友E:
多加个接触器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在变频器说明书中都特别指出不许将U V W 端直接接380V电源,而实际使用中就是在变频器上直接并联了接触器实现变频-工频切换。

变频器的工频切换其主电路须可靠互锁,通常可采用3只接触器,即KM1_KM2_KM3.

KM1_接通变频器的电源,KM2_把电动机接到变频器,KM3_把电动机接到工频电源.

切换时,先断开KM2,使电机脱离变频器,延时后合上KM3将电动机接到工频电源.

楼主:
没那么复杂。变频器和工频运行的接触器都接在一个空开上,接触器的下端直接连接变频器的U V W 端,接到电动机上。变频器与接触器有互锁。这样运行没问题,为什么说明书强调不允许这样接。

网友G: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同供电公司禁止进行双电源自动切换一样,尽管理论上合情合理,但就怕万一切换失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变频擂台里面,专门有一期就是说的这个呀,你去看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1/2010112823440900001-1.shtml

楼主去这看看吧。

楼主:
那个擂台看了,他多用了一个接触器,变频、工频切换只一个接触器即可,也就是说接触器与变频器直接并联。我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这样运行可以,为什么说明书总强调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