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条码扫描器连接 需求

楼主(2010-12-01):
      现有一个物流系统, 是由一个地方出货自动分支到17个不同的出口。 出货口由一把条码枪把对应的资迅读取到PLC, 然后由PLC控制后面的分流动作。 请问用什么PLC +条码扫描枪可以达到要求.  条码有可能变更, 分支到哪个位置也要可以设置,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11-02-01):
这个控制系统没有那么容易,涉及到设备的控制与条码枪与PLC的通讯。  我刚刚做完一个同类的工程,是用RFID与西门子的PLC通讯做的。一条道进,辨识后在进入分支10条滚筒道。在排序后一条道出。

网友B(2012-03-13):
主要是条码枪与PLC间的通讯,主要理解通讯类的协议吧,应该

网友C:
条码枪一般是RS232口输出,所以需要一    232-DP模块(如果是西门子的PLC).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232去连接PLC(距离没问题的话)

网友D:
我也刚做完这类似的系统,是在一个入口一个扫码器,然后把产品分到15条链板线上,感觉不是很成功,如果太近的话就容易乱

网友D:
我们用的三菱Q系列PLC加一个C24通信模块,很有兴趣聊一下这个,加我QQ564340541

网友E(2013-08-30):
我也有个项目要做,就是扫描条码直接用通信就可以了吗

网友F(2013-11-13):
有没有资料啊,大牛们恭喜爱那个一些吧

714063931@qq.com

网友G(2015-03-14):
向楼上各位问好!前来学习了!

网友H(2015-04-15):
楼主 做出来没有啊  能不能教教我 625854037@qq.com

网友I:
我刚做出的 用扫码枪跟232BD模块通讯  另外的模块在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J(2015-10-09):
能不能教教我?现在在做这个项目。有实例吗?184616566

网友K(2017-05-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系统没有那么容易,涉及到设备的控制与条码枪与PLC的通讯。  我刚刚做完一个同类的工程,是用RFID与西门子的PLC通讯做的。一条道进,辨识后在进入分支10条滚筒道。在排序后一条道出。

怎么用条码扫描仪跟PLC连接!然后控制一个快递分拣系统分拣快递

网友L(2017-07-25):
都是大神啊,怎么办....学习吧

网友M:
学习学习,都是大神啊

网友N(2019-02-25):
楼主,有没有三菱GOT屏幕与扫码枪连接的

网友O(2020-03-24):
由于PLC不像电脑有底层驱动来解析扫码枪数据,所以PLC要想获取扫码枪数据的话需要连接个Zport转换模块,Zport转换模块解析到扫码枪数据再通过RS232或者485,PLC通过Moudbus协议进行读取。Zport模块可以设置站号实现一台PLC挂多把扫码枪实现轮训。之前物流分拣,配方等使用过。

网友P:
向楼上各位问好

网友Q: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R:
plc与扫码枪的点灯实验通大家分享: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T4y1V7bM?pop_shar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