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GFF故障

楼主(2010-12-01):
最近用台达M系列变频器,5.5kw带7台0.55KW电机。不能正常运转,报GFF故障(常报,不能工作)。去掉一个电机,任何一个都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怎么回事呀。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霍尔及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接地故障!换个看看!

楼主:
换个变频器吗?

网友C:
换个大点的变频试

楼主:
逾量已经放的够大了

网友D:
前端(或后端)加一个平波电抗器试试!技术交流013830812651

楼主:
我们想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电抗器试一下

网友E:
更换电流传感器台达通病

楼主:
个例还是普遍存在?

楼主:
我们用别的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最近遇到好几个

楼主:
最近又报了缺项故障

楼主:
检查电流,特别大。

我把变频器直接接一个0.55KW的电机,电机电流直接上升到3.4A,然后热继电器跳开。

试了几个电机都一样。后来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才好了

网友F:
呵呵 ,又学了一招,

楼主:
我们之前在工程上用台达的变频器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这连接两个工程是问题百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变频器换元件了吗?

网友G:
是否是最低频率设定过高了

楼主:
最低频率没有改变过,中间电压出厂值为20,我们改过,改到25,但是开始两天没有出现问题,到第三天突然就产生这个问题了

网友H:
是不是转矩提升过大,电机磁路饱和了,所以电流大

楼主:
说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I:
需要台达变频器配件及全系列电流传感器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15967591118   找小吴订购,非诚勿扰!

网友I(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楼主:
霍尔及电流检测电路在哪?能否给发个图片?

网友J(2015-01-16):
弱弱的问句:台达的怎么就这么容易报GFF?我手上也有个1.5KW的是报GFF,不定时停机,最多不超过10分钟。

网友K:
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