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PLC RS指令求教

楼主(2010-12-01):
台达PLC 串口通讯通讯协议D1120中b0位资料长度为七位和八位是什么意思,b3停止位指什么,跟我发送的数据有关吗?M1161  8位处理模式指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D1120的数据长度以及停止位必须与从站的通讯格式设置一致,只要被控设备支持RS-485通讯,设备厂家均应该提供其产品支持的通讯数据长度以及停止位等信息

8位处理模式是指将发送/返回的数据每8bit作为一个单元存放在寄存器中。

楼主:
那数据长度跟我们传送的数据有关吗

网友A:
数据长度与我们传送的数据没有关系,这里的“数据长度"是物理层的概念。

楼主:
"8位处理模式是指将发送/返回的数据每8bit作为一个单元存放在寄存器中"与我们发送接收的数据长度有关系吧?比如我们发送一系列状态位一共9位,存放在D0(0,1,2,3,4,5,6,7,8位)中可以吗?还是要存放在两个地址D0,D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