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温控仪故障求助

楼主(2010-12-01):
各位大侠好:

                       我没接触过温控仪,麻烦下给位前辈。现在有宇电D2型温控仪:显示:—|98和ORA,这两个参数一直交替闪烁是怎么回事,同时其控制电热管的温度还没到达设定值就,显示:—|98和ORA,这两个参数一直交替闪烁。以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显示:—|98和ORA,表示传感器短路了 ;你使用的PT100吗?

楼主:
是传感器短路了。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