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各种控制方法的比较

楼主(2010-12-01):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最常见的是PLC和变频器的组合应用,并且产生的多种多样的PLC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用PLC的开关量输出与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直接相连,此种控制方法接线简单,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哪种方法比较方便、可靠呢?

网友A:
我们就是采用PLC的开关量输出与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来直接相连。变频器又有两个段速同样采用PLC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高速使能端子实现高低速转换,并取用变频器过载电流检测开关量输出点给如PLC。达到变频电机正反转的目的的

网友B:
PLC 变频器用RS 485 连接,PLC可与百台变频器连接,控制,就两跟线,

方法各有优缺点

本人才学,主要难在程序

楼主:
PLC通讯控制变频器非常便利,关键是是否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