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用MBE驱动数据库管理器问题

楼主(2010-12-01):
与昆滕PLC通讯,AI,DI,需要手动才能刷新值,自动很慢;DO,AO需要重新装载数据库才能更新出来值,求教啊!不会这么麻烦吧,那工程上的监视和输出应该如何做?

网友A:
这个问题 怎么和我一个客户的一样的

今天的   晕

查几点:

1、肯定的说这个不正常

2、本来刷新才能看到数据这是正确的

3、建议你打上补丁 检查你的配置是不正确  特别是驱动这块

4、换台电脑试试

5、考虑是不是ghost的系统或精简过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