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台变频器与一个人机界面通讯方法?

楼主(2010-12-01):
 海泰克或三菱的屏。71

网友A:
如果都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的话,那是很简单的啊。

几台变频器直接以485方式并联接入触摸屏通讯口。

变频器之间设置不同的ID站号,再在触摸屏那边做相应设置即可

问题估计不大

网友B:
通过RS485通讯一台跟几台通讯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