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上的变频器老过流保护?

楼主(2010-12-01):
一台挤出机,PVC料的那种,单螺杆的,电机是7.5的,变频器也是7.5kw 安装开始用了三个月,一直很正常,由于工人操作失误,导致PVC料烧糊在机身里面,拆出螺杆后,挤出废料,处理好后,装回螺杆,按照以前正常的操作来做,变频器过流保护,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在,6.8A左右,现在就是没加料进去空载电流也有8A-9A,料一加进去电流就一直往上冲,从10A慢慢加到27A,变频器保护掉就停了。换了电机,换了变频器,还是故障依旧,可以确定的是每个温区温度正常,用水银温度计量过。螺杆如果弯了的话,就会有声音,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齿轮箱的轴承也换过,还是变频器过流保护,高手们,帮忙想下什么问题?

网友A:
齿轮箱里的齿轮检查了没有?螺杆的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取出螺杆再试试如果正常有可能是螺杆的问题

网友C:
取出螺杆,分别进行电机空载和带齿轮箱进行运行,如果正常有可能是螺杆的问题

网友D:
看压力传感器好用吗。

网友E(2011-01-12):
芯片级维修各品牌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网友F(2012-05-30):
 温度不够  应该会过载    温度传感器型号

 温度检测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