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施耐德触摸屏编辑软件Vijeo-designer里面的脚本程序案例?

楼主(2010-12-01):
目前在做施耐德触摸屏XBGT5330与TWDLCAA40DRF通讯的时候,才发现PLC在重新下载程序的时候,里面由触摸屏输入的变量值都给清零了,郁闷;后面问了施耐德的客服,说可以有3种方法解决,一是先将PLC的动态变量值下载到PC机上,在重新下载程序到PLC的时候,同时把这些动态变量值一并灌入;二是对PLC进行在线编程,不是重新下载(即不进行冷启动);三是在触摸屏上写脚本,先建立相应的内部变量,最后把这些变量与PLC的变量建立对等关系,这样,即使PLC在重新下载的时候,其变量变为0,也可通过触摸屏的内部变量重新写入数值。

对比了下,因为这个通讯的数据量很少,我觉得采用第三个方法容易操作点。但问题是我现在对施耐德触摸屏的脚本程序真的是一个门外汉,希望哪个能一些案例。或者直接告诉我怎么将触摸屏的内部变量rand01的值赋给PLC的%MW0即可

网友A:
由触摸屏输入数值,搞得这么复杂,还要动用脚本?

楼主:
因为有些数值是经常变动的,所以由触摸屏输入再丢给PLC,这样的话就不用为赋一个值就得修改PLC程序。云峰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B(2011-09-21):
1、先在触摸屏里建一个变量和PLC的%MW0对应,假如变量名为MW0_HMI.

2、写脚本MW0_HMI.write(ran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