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走X,Y 轴直线圆弧插补好做吗?

楼主(2010-12-01):
请问有谁用PLC做过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吗?此种程序好做吗?系统控制稳定性怎样,知道欢迎交流下经验。小弟碰到一个此问题。控制要求:可以独自编程。走直线插补。画出各种不同规则的图形。可以画简单的圆。

网友A:
我搞过用全套欧姆龙的PLC+触摸屏+运动控制模块+伺服模块+伺服电机构成的系统,可以实现直线和圆弧插补。加工程序圆弧自己编,用CAM软件出ISO代码。系统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哦。谢谢,感觉数据处理方面应该比较复杂。比较烦琐。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用PLC来走插补?够呛

网友B:
我公司的PLC可以做圆弧和直线插补,可以联系我QQ:383713465

网友C:
有不少的PLC运动控制模块带有圆弧或直线插补功能(有的带直线,有的都带),如三菱FX的GM两轴模块,Q系列的运动控制模块。台达的PM。二楼说的欧姆龙。欧美的如B&R,西门子的31XT系列CPU(需相应的软件包)等等。需要的交流的话

QQ:121808645

单位电话:024-22943077

网友D(2011-04-08):
有台达的PLC-EH2带有圆弧和直线插补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感觉数据处理方面应该比较复杂。比较烦琐。

数据处理?是指的将dwg图形转换成数控代码吧?那是cam软件的功能,一般不再数控系统上实现,plc目前还没有听说兼具cam的功能的

网友F:
我看台达手册上有例程,有空交流QQ552187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