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PLC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0-12-01):
最近本人用了五个XC3-14的PLC用于输出脉冲,信捷的说明书上写的脉冲频率为0-400KHZ,可实际用时有两个根本不能输出400KHZ的脉冲,最多只有350KHZ左右,这是因为这两个PLC性能不好吗?

网友A:
一般说明书上的都是实验室测试出来的数据,等到了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现场环境等一些原因可能会低于测试值

你的脉冲是用在哪里的

可以通过调节电子齿轮比调节速度

网友B:
请教,楼上,在脉冲当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调整 频率 呢,如 定位速度问题,

能不能举例说明啊,

网友C:
PLC里有脉冲输出指令。里面有一项可以调节。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本来控制伺服的是一块单片机做的电路板, 现在如果调节电子齿轮的话,就会导致不能互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