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PC与PLC间基于MODBUS的网络

楼主(2010-12-01):
请问如何建立PC与PLC间基于MODBUS的网络,先从如何设备如何选型,选哪些型号的通讯设备。PLC是3台三菱的和一台松下的。如何用电脑把它们联接起来?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为什么要选择MODBUS的网络呢?三菱有自己的协议。松下也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B:
首先PLC支持不支持 modbus ?

这几种的确有它自已的485对话协义。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的生产线已经用了三菱的PLC和松下的PLC,我现在需要把他们联成网络,由上位机监控,谁能帮忙看看,应选用哪些装置来实现。

网友B:
485线串联在一起很简单的。两根线加屏蔽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