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触点接触器
威廉古堡、

楼主(2010-12-01):
无触点接触器 联系方式 TEL:1396 4422 590          QQ:10 1994 3314

无触点接触器与一般接触器对比图

无触点接触器俯视图
无触点接触器工厂电柜使用图
无触点接触器专利证书
无触点接触器标志

威廉古堡、

网友:
联系方式  TEL:13964422590  QQ:1019943314

网友A:
无触点接触器,肯定也有中间继电器,给些技术参数,或产品样本,应用在环境不好大型较复杂的设备上非常合适。

威廉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无触点接触器,肯定也有中间继电器,给些技术参数,或产品样本,应用在环境不好大型较复杂的设备上非常合适。

无触点接触器的特性介绍 专利号:200920224997.3

1: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功率留有足够余量,优质环氧树脂彻底灌封,不受环境因素影响,集成散热片,散热好,使用寿命稳定且长,而且过载能力强,不易损坏。

2:电路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精确定位,速度可达60次/分钟通断而定位准确,同时也对快速通断对电机的冲击做了处理。

3:适用于恶劣环境,频繁启动和精确定位的场所,适应电压范围宽,98-280v交流(涵盖110,220v)直流3.2v-32v(涵盖5v,24v)

4:铁质卡规安装既能增加散热效果又能起到接地安全效果,安装方便,可靠不易损坏,能大面积使用而不增加控制柜体积,适合大面积推广。

在自动化控制发展的历程中,从铁芯式接触器到固态继电器是迈进了一步,但目前市场中固态继电器的品质参差不齐,(这是价格竞争带来的恶果)同时由于固态继电器安装麻烦,散热不好,占控制柜空间大,且更换麻烦,这使得固态继电器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内发展受到限制,无触点接触器就是前两者的综合产物,吸取了铁芯式安装更换方便的优点,同时也吸取了固态继电器的优点,并做了相应的改进。目前自动化控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障率高的就是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如果选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T44D-15-3P 电压3.2-32vdc)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了,由plc直接输出至无触点接触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很小几十毫安),这样有以下几点好处:

1:省去了中间继电器,既减少了成本,也没有了中间继电器的这个故障点,同时简化了柜内的接线和空间,也就杜绝了因线头松动或中间继电器底座老化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还不好查找)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2:控制回路都是安全电压,容易操作且不易出现安全事故,

3:由于驱动电流的减少,大大增加了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同时也能节约电能。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来进一步提高控制的速度,而不必担心接错线了。

4:可以使控制柜小型化,同时节约了有色金属(铁芯,铜,银)的使用,应该算作是节能产品啊!如果大面积推广使用,每年节约的电能和有色金属数量相当可观啊!

上图是用无触点接触器T44D15-3P制作的压机翻坯机控制柜实物图,只有一只中继做连锁用,故障率极低陶瓷行业内,压力机翻坯机控制柜是故障率最高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粉尘大,动作频繁,中间继电器也容易出故障。现在用T44D15-3P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必再为灰尘大而烦恼了,一年不清理也能正常工作

公司产品的(和同类产品相比)特性和亮点分别陈述如下

一:无触点接触器vs普通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

无触点接触器专利号:200920224997.3
使用寿命
响应速度
适用范围
安装方式
缺陷

普通接触器
触点外露于空气中,易氧化,受环境影响,寿命短且不固定,
反应速度慢,而且随着铁芯的磨损而变化,不稳定
无灰尘,无腐蚀气体,大功率电机,不频繁启动,非精确定位的场合
传统卡规安装
寿命短,不稳定,耗费有色金属,受环境因素影响很大

固态继电器
使用寿命因目前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受设计和内部可控硅的质量以及灌封质量的影响,长短不一,而且电机故障时易损坏(有盖子飞出的现象),
比普通接触器快且稳定,
不受环境影响,但只适用于新作控制系统时使用,改换时需要较大空间
四角螺丝固定,需外加导热硅脂和散热片,安装板还需攻丝,安装不方便,
大量使用时占用很大空间,使电控柜体积庞大,且不易更换,无辅助触点。

无触点接触器

(专利产品)
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功率留有足够余量,优质环氧树脂彻底灌封,不受环境因素影响,集成散热片,散热好,使用寿命稳定且长,而且过载能力强,不易损坏
电路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精确定位,速度可达60次/分钟通断而定位准确,同时也对快速通断对电机的冲击做了处理。
适用于恶劣环境,频繁启动和精确定位的场所,适应电压范围宽,98-280v交流(涵盖110,220v)直流3.2v-32v(涵盖5v,24v)
铁质卡规安装既能增加散热效果又能起到接地安全效果,安装方便,可靠不易损坏,能大面积使用而不增加控制柜体积,适合大面积推广
没有辅助触点,不适合功率大的电机使用,成本高(性价比也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自动化控制发展的历程中,从铁芯式接触器到固态继电器是迈进了一步,但目前市场中固态继电器的品质参差不齐,(这是价格竞争带来的恶果)同时由于固态继电器安装麻烦,散热不好,占控制柜空间大,且更换麻烦,这使得固态继电器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内发展受到限制,无触点接触器就是前两者的综合产物,吸取了铁芯式安装更换方便的优点,同时也吸取了固态继电器的优点,并做了相应的改进。目前自动化控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障率高的就是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如果选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T44D-15-3P 电压3.2-32vdc)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了,由plc直接输出至无触点接触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很小几十毫安),这样有以下几点好处:

1:省去了中间继电器,既减少了成本,也没有了中间继电器的这个故障点,同时简化了柜内的接线和空间,也就杜绝了因线头松动或中间继电器底座老化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还不好查找)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2:控制回路都是安全电压,容易操作且不易出现安全事故,

3:由于驱动电流的减少,大大增加了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同时也能节约电能。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来进一步提高控制的速度,而不必担心接错线了。

4:可以使控制柜小型化,同时节约了有色金属(铁芯,铜,银)的使用,应该算作是节能产品啊!如果大面积推广使用,每年节约的电能和有色金属数量相当可观啊!

无触点接触器专利号:200920224997.3 型号:T44A/D15-3P

二:CBQ-1自动调压控制板vs功率因数控制仪

由于电气设备突增,而电力变压器功率却不可能同步增长,这就造成了用户(尤其是小工厂)处电压波动很大,电压低时变频器报警停车,同时电机电流增大发热严重,极易形成恶性循环,有时无法生产,在陶瓷行业中,生产线规模越来越大,随着变压器和负载的距离的增加,线损造成压降(实测最大有60-70v)比如陶瓷厂的磨边机等处,磨边机全开时电压竟低至320v,这样电机电流增加很大,发热严重,频繁跳闸,而且线路发热,电耗也增加。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开发了这种自动调压控制板。

最早的时候也使用过功率因数控制器,但其需要接电流互感器,而且负载轻载时(电流小)基本上不补偿或者很少,电压达不到要求。其设计理念就是要靠电流和电压来调整功率因数,

CBQ-1自动调压控制板采用单片机,只采集电压信号,无需电流互感器,响应时间为5-10s。控制电压可调,一般是低于380v就动作,当电压在380-390v之间时,只检测而不动作,如果电压高于420v(这几个电压点的数值都可以通过板子上的电位器随意调整)就全部切断输出。特别适用于线路电压低或不稳定的场所使用(这是靠功率因数控制无法办到的)。

三:TY-3电焊机节能保护器

在电焊机运行过程中,空载时让其自动停止供电,减少功率损耗,提高功率因数。一般情况下,交流电焊机空载有功损耗占其容量的10%--25%,无功损耗占容量的8%--9%。空载功率因数为0.1%---0.3%很低。如果采用空载停电的自控方式,就可大大减少功率损耗,提高功率因数。以17---40KW的交流电焊机为例,它的有功节能为2---6KW,无功节能为17—25Kvr,功率因数可提高0.1—0.15。大大提高了电源的利用率。

空载节电时切断电焊机一次电源回路,真正做到无强引弧电压输出,避免操作工人意外触电伤亡。安全性强,符合国家标准

威廉古堡、

网友B:
貌似正装,过载能力如何?价格与普通交流接触器差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正装,过载能力如何?价格与普通交流接触器差多少?

网友D:
价格几何?辅助触点如何解决?柜内有变频器时,控制信号抗干扰如何?

威廉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貌似正装,过载能力如何?价格与普通交流接触器差多少?

威廉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价格几何?辅助触点如何解决?柜内有变频器时,控制信号抗干扰如何?

  辅助触点已经出来了、抗干扰能力没问题、可以直接用PLC控制、省去了中间继电器,既减少了成本,也没有了中间继电器的这个故障点,同时简化了柜内的接线和空间,也就杜绝了因线头松动或中间继电器底座老化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还不好查找)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威廉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貌似正装,过载能力如何?价格与普通交流接触器差多少?

无触点接触器就是我公司专利产品、

网友E:
这个好东西,可以买一两个先试试,方便留下销售联系方式么?

威廉古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个好东西,可以买一两个先试试,方便留下销售联系方式么?

TEL:13964422590                 QQ:1019943314          地址:山东淄博鲁中五金机电城东区E座11号、

零下八度、

网友F:
就是可控硅,不过它可以做到连续控制! 我用过一般在工业电炉比较多

网友G:
导通时的尖峰电压?价格好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于导通时的尖峰电压?价格好像***,,,,

我们无触点接触器采用可控硅、专利产品、国内独一无二、

威廉古堡、

网友:
无触点接触器 联系方式 TEL:1396 4422 590          QQ:10 1994 3314

无触点接触器与一般接触器对比图

无触点接触器俯视图
无触点接触器工厂电柜使用图
无触点接触器专利证书
无触点接触器标志

网友H(2011-04-05):
天翼科技无触点接触器 辅助触点

网友I(2014-09-01):
T44系列无触点接触器天翼科技品牌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