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的plc数据寄存器有多少啊

楼主(2010-12-01):
有谁知道LS的PLC数据寄存器D有多少个啊,普通和断电保持用的分别有多少个?

网友A:
你那用的什么型号啊,我这用的是GM4的

网友B:
K120S的?

D0-D4999

默认D3500 -D4500保持的

手册 软件里面很清楚的

QQ 380311035

网友C:
这个还是看PLC使用手册吧;

楼主:
哇,原来有那么多啊,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