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欧姆龙 CP1H 实例问题!

楼主(2010-12-01):
现在头大了,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下面两道题。希望那个仁兄能帮助一下,在下不甚感激了。真的很急。谢谢  最好把I/O的地址写出来 ,还有梯形图,最好有CXP的文件。谢谢各位了。

设计一个三层电梯的控制程序
任务:
1、系统结构:

2、当电梯停在一层或二层时,按下SB3按钮,电梯上升到SQ3停止。
3、当电梯停在二层或三层时,按下SB1按钮,电梯下降到SQ1停止。
4、当电梯停在一层时,按下SB2按钮,电梯上升到SQ2停止。
5、当电梯停在三层时,按下SB2按钮,电梯下降到SQ2停止。
6、当电梯停在一层时,若二、三层均有呼叫,即SB2和SB3按钮被同时按下,电梯上升到SQ2,停5S,然后继续上升到SQ3停止。
7、当电梯停在三层时,若一、二层均有呼叫,即SB1和SB2按钮被同时按下,电梯下降到SQ2,停5S,然后继续下降到SQ1停止。
8、当电梯在上升途中,任何反方向的下降呼叫信号无效。
9、当电梯在下降途中,任何反方向的上升呼叫信号无效。
10、每层楼之间的到达时间均应在10S之内,否则电梯停止运行。

要求:
1、根据题目任务规定,完成各元件I/O地址的分配
2、按照控制要求完成全部硬件线路的连接(实验台上没有的元件,可通过观察输出接口的状态和强制输入端来检查程序的运行情况。)
3、设计PLC控制程序梯形图,使用CXP软件输入程序(加注释)、编译、下载并调试程序

另一题

设计一个报时器
任务:
1、报时器具有整点报时功能,按上、下平分区,1点和13点接通音响1次,持续时间为1S;2点和14点接通音响2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2S;3点和15点接通音响3次,每次持续时间为1s,间隔时间为2S,余此类推。
2、具有闹铃报时功能,可根据外部设定的某时某分报时,报时时接通一个音乐电路并持续5S,若不执行复位动作,则将连续报时3次,每次间隔时间为3S。
3、通过报时方式选择开关,可选择上述两种报时方式。

要求:
1、根据题目任务规定,完成各元件I/O地址的分配
2、按照控制要求完成全部硬件线路的连接(实验台上没有的元件,可通过观察输出接口的状态和强制输入端来检查程序的运行情况。)
3、设计PLC控制程序梯形图,使用CXP软件输入程序(加注释)、编译、下载并调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