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水泵多久能启动一次?5分钟启动一次可以吗?

楼主(2010-12-02):
37KW水泵多久能启动一次?5分钟启动一次可以吗?

网友A:
电机启停次数这么多  总归不好吧?

楼主想完成什么功能呢?

网友B:
大功率的电动机最好不要频繁启动。

网友C:
水泵要5分钟起停?这什么地方用啊

网友D:
什么地方用,太频繁了,对电机,电网都不是很好,考虑其它方法实现要求,你应该说明,控制的要求,这样太空洞了,无法给你具体的答案~

网友E:
建议用变频器控制,可以根据压力来控制转速

网友F:
水泵不允许频繁启动,叶轮损坏严重。

网友G:
频繁启动的电机对变压器冲击很厉害,且会造成周围用电设备的电压波动,如果变压器容量不是很大,建议不要频繁启动。

网友H:
支持5楼的说法 用变频器控制恒压不就行了吗

网友I:
用变频器控制恒压啊~~~5~7工频受不了啊~~

网友J:
支持5楼的,用变频恒压供水就好了吗?

楼主(2011-02-25):
是用作清洗设备中的喷淋泵。各位给点建议。目前的方案是用变频器拖动。因为觉得水泵属于轻载启动,水泵应该不会发热吧

网友K:
赞5楼的,用变频做恒压控制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清洗什么设备,要用台37的水泵?836260731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