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往PLC里写值求助

楼主(2010-12-02):
我用的是昆腾140系列的65150CPU,想把IFIX数据戳里的数据写到PLC里面,每次写入数据库管理器已经改变了,为什么PLC里的变不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不可能的啊,你的通讯没问题吧,还有就是变量的设定啊要对上

网友B:
你确定你的设置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驱动问题,连接线问题,要是使用第三方软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定义

楼主:
通讯没有问题,MBE能从PLC里读数据,就是往PLC里写值不可以,DO都可以写,但就是AO写不进去

网友C:
我给你驱动你试了没有   很有可能是配置有问题

楼主:
配置问题,万恶的Enable Block write 翻译有问题,不选择它就可以写了

网友C:
哈哈  就说

ifix 有好几点默认的与我们思维相反

 最简单的开关都是反的

网友D(2011-01-04):
是这样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E(2015-06-18):
在数据管理器里面的标签-高级标签里面没有把“允许输出”打钩

引用 楼主:
通讯没有问题,MBE能从PLC里读数据,就是往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