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能转吗?

楼主(2010-12-02):
步进电机没有驱动器能转吗?

还有就是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是不是买一个牌子的才能好用?

网友A:
能转,但不能工作。

买一个牌子,售后简单。

网友B:
能转吗?没见过不带驱动的步进电机,不一定要用一个牌子的,用一个牌子的会省事些。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没驱动器是不能转的。

网友C:
转有好多种,例如用手去转动等等,因此说能转动也是可以的,只是不能工作。

统一牌子的,要么是电机贴牌、要么是驱动贴牌,不熟悉这方面的,买同一个牌子的应该会省事的,至少咨询问题时会容易沟通一点。

网友D:
没有轴承就不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