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0-12-02):
在打开一个工程时出现"cannot find dsterror.dll",在网上搜索后得到以下解决办法: “如果此时ifix的SCU能够启动,可以启动SCU后修改项目文件夹的设置,将路径设置回ifix默认的初始路径; 如果SCU无法启动,可以尝试启动iFIX的演示系统,并切换到开发状态;启动SCU,打开不能启动的项目中SCU文件的路径设置,修改为ifix默认的初始路径” 接着IFIX的启动过程报错,REGISTERHELPFILES未找到 把fix.ini文件中“RUN=REGISTERHELPFILES”删除后 出现了WORKSPACE未找到。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 工程使用的环境不是很清楚,我用的是IFIX5.0 。 谢谢PM我的大侠,刚接触IFIX一周,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复制演示系统的SCU覆盖你的工程的SCU,再重新配置。

网友B:
还是 青青 高 看来我还得向你 好好学习  哈哈

网友A:
1.也可以打开你工程的SCU,看原来备份的工程路径是啥,把工程放到那个盘下的相同目录中。

2.重新修改SCU中的路径为当前备份路径,提示是否生成默认文件时,选否,接着会提示你是否修改注册表,也选否。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B:
青青 现在不是大侠级别的了  大侠是他几年前的级别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