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各个品牌的伺服维修费用

楼主(2010-12-02):
大家使用各个品牌的工控产品,比如:PLC     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各个品牌的维修费用基本是什么样啊?大家把自己的经历拿出来讨论下啊。什么品牌?故障情况?还有维修价格怎么样?

网友A:
这个得做个专门的市场调研才有结果和数据支撑

网友B:
安川5系列 400W ;上电报警:A410;过压;检测报告:启动电阻损坏。 更换启动电阻费用:1190。

一个驱动器才2000+  真黑啊!

网友C:
呵呵,这生意有的做。

网友D:
现在维修的都不便宜的

楼主:
恩 ,是哦,2楼楼主,费用确实挺高的,其实真正的成本才几十而已。

网友E(2011-03-04):
台达的AB系列伺服,脉冲输入端的高速光耦烧坏了,收费600。

网友F:
伺服的维修费为产品原价的1/3到2/3

网友G:
不是有个经典的维修故事嘛!

一顾客笔记本坏了,拿到维修店,维修工程师把内存条拔下擦了擦金手指再插上,故障排除了。收费200,顾客大叫  太黑   了,擦一下内存条就要200,维修工程师解释道,我们擦内存条是不收顾客费用的,但知道擦哪个地方收费200。

网友F:
好有一比:

医生看病按人次挂号费只有5元,为了增加收入 就用多开药*****的方法!

维修工程师检测故障靠的是专业知识和经验,查出了故障的部位就等于完成检修的80%,如果不珍重检测的成本,就很能理解是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