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松下PLC的模拟量如何读取

楼主(2010-12-02):
本人现要做一设备,用的是松下PLC,本人一直用的是西门子PLC。所以请教各位同行,松下PLC的模拟量如何读取,请告诉我,谢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到我的邮箱wangmingnana@sina.com

感激不尽!!!

网友A:
看你用的什么型号 和模块

网友B:
你用的PLC具体型号?

网友C:
一般编程手册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这编程手册上还真没有说明,我用的型号是FP0-A21-F,请大家告诉我这个模拟量怎么读

网友D:
选择通道

直插直用

很简单

网友E(2011-12-04):
请问FPX-A21模块电流模拟量输入的地址是什么啊?我试了好多都没有用

网友F:
根据扩展位置不同FP0-A21通道地址分为:0通道的地址为WX2...WX4....WX6;1通道的地址为WX3...WX5...WX7

网友F:
只需【F0 MV, WX? ,DT?】,就可以读取对应的数字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于根据扩展位置不同FP0-A21通道地址分为:0通道的地址为WX2...WX4....WX6;1通道的地址为WX3...WX5...WX7

网友H:
本人之前做非标设备现有些原装进口松下PLC,及奥姆龙的光纤放大器,伺服驱动,马达,光电的电子产品低价转让给有需要的朋友,价格绝对低廉QQ1501595208

网友I(2018-03-26):
模拟输入
●梯形程序实例
将通过模拟 I/O 单元转换的数字值保存在任意的数据
寄存器中。
数据传输指令
模拟 I/O 单元
输入部的 I/O编号
保存转换数据
的区域
当上述程序中输入范围被设定为 “0mA~20mA 输入”
时, DT0 中将保存 K0~4000的值。

网友J:
我靠,这不是我正想解决的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K(2018-06-22):
这不是我正想解决的问题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