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而不用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0-12-02):
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啊,我发现我们公司一直这样直接驱动DC24V的继电器,还有电磁阀,为什么不用加续流二极管保护呢?

第一次发帖,我没分分给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不用加,PLC里已经给你考虑了保护了,很多PLC输出用的ULN2004,里面本来就有二极管

网友B:
带中间继电器的话不需要了;

网友C(2012-03-24):
续流二极管 一般只用在没有通过中间继电器中转的小型负载

网友D:
场管基底本身就带这个二极管。

网友E:
晶体管输出的PLC一般不能直接带负载,要加隔离。不然负载一旦短路输出点就完了。

顺便谴责一下不加隔离的设备厂,能省几个钱,给后期造成很大故障隐患。

网友F:
因为它里面已经有加过了,所以外边不加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