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颜色变化时延很严重,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12-02):
做一个wincc,当放过变量为1时,对象颜色变为红色,结果当为1时,要很长时间才能编程红色,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是用插入对话框做的)听说是系统默认2秒什么,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请讲周期选择为立即。

但是,这仍旧会带来大约250MS的延时。

楼主:
对:yuanle 关于请讲周期选择为立即。

但是,这仍旧会带来大约250MS的延时。
内容的回复:

在哪里设置的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请讲周期选择为立即。

但是,这仍旧会带来大约250MS的延时。
内容的回复:

貌似还是不太行的感觉

网友B:
你的PLC是不是距离你安装WINCC的电脑的地方有点远啊,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是距离有点远的缘故

网友C:
通讯的速率的提高一点,另外数据量大也会反应慢。

网友D:
这是不是WINCC的本质问题呢, 请高手解释解释.

感觉WINCC中颜色变化比与它链接的变量变化并不同步。当变量已经在PC显示器上显示变化为1时,对象颜色要迟0.5-1s才变化.

网友D:
我也遇到楼主的情况:用颜色来反映状态的变化,颜色改变有太明显的时延.  就是因为这个, 那些要求显示实时性高的都改为I/O域显示为主, 颜色改变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