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滞后较大时PID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10-12-02):
PID调节使用的是待自整定功能的PID温控器,使用环境为换热站,通过电动调节阀调节一次网供水流量的大小来控制二次网用户回水温度,(注,当控制供水温度时反应较快较为理想,但是用户二次网回水温度从用户家里通过管网回到换热站需要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所以滞后较大),阀门一会儿处于全开状态,一会儿处于全关状态,请问各位高手PID各个数值应该具体怎样设定?多谢!

网友A:
延长阀门打开时间,将上限温度跳到55℃,或者并连一个阀门,手动打开一定的开度,分流30%左右的流量。

网友B:
用记录仪采集一个飞升曲线,依次推导一个大林算式,用可编程单回路调节器组态一个大林算法控制可以稳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