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0-12-02):
我的设备有很多用s7-200的西门子plc,可是没有编程电缆,现在有的机器需要编程,手头上有一个西威变频器的rs232-rs485转化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与s7-200上面,不能用的话,能不能改一下编程电缆。怎么改,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rs232-rs485转化器 RS485这头是DB9还是端子?DB9的定义是?如果是后者,那就需要做个DB9。

网友B:
应该可以用,估计终端电阻需要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rs232-rs485转化器 RS485这头是DB9还是端子?DB9的定义是?如果是后者,那就需要做个DB9。

是DB9的就是这个db9不会做

网友A:
对:老鼠爱上猫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rs232-rs485转化器 RS485这头是DB9还是端子?DB9的定义是?如果是后者,那就需要做个DB9。
内容的回复:

是DB9的就是这个db9不会做

看看下面这个串口图

楼主:
西威的rs485的针脚定义是1      internal use

                                               2      internal use

                                               3       RXA/TXA

                                                4       internal use

                                                 5        0V

                                                  6            internal use

                                                 7        RXB/TXB

                                                 8           internal use

                                                  9          +5V

帮忙看看怎么改

网友A:
不知道西威的这个RXA/TXA是不是RS485+,如果是,那就是3对3,8对8,5对5的三芯线即可。

否则,就需要3 8交叉接法

网友C:
有几次泳232/485转接器没连上 也连上过几次 挺奇怪的

网友D:
买根200系列用的PPI电缆便宜的.

网友E:
我真佩服楼主,几百的电缆还要这样,真不知道到最后你是省钱了还是花了更多的钱。

楼主:
对:wanqad 关于

我真佩服楼主,几百的电缆还要这样,真不知道到最后你是省钱了还是花了更多的钱。

内容的回复:

不是省钱,而是为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