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0-12-02):
伺服电机不接其它的控制器(PLC、工控机),能否手动转起来,请各位大侠帮忙。

是不是必须要发脉冲才能动作。

网友A:
楼主这样提问题,让本人怎么回答呢?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到底想干什么?用手脉手动摇转输出电脉冲信号给伺服也可以动作,不知道是否合你的想法?如果你的伺服没有自带的抱闸又没有上电,你用手转电机轴也行-------这可是真正的“手动”哦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用PLC输出脉冲做手动或者自动。现在我没有PLC。能不能只使用伺服驱动控制电机。调伺服驱动器的内部参数,能否使用电机转动

网友B:
当然不能,伺服驱动器,说白了,只是个放大器,没有驱动信号给 驱动器,它如何放大,电机又如何能转呢

网友C:
可以转起来的 安川驱动器的就有手动JOG功能

网友D:
基本上伺服都可以jog啊 设个jog速度 驱动器面板按两下 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D:
用伺服的jog功能 设定jog参数 在面板上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E:
呵呵,大家说的都对;但是要看伺服器类型了,
如果是个智能伺服器,jog会是最基本的功能;
如果碰上象guafa58提到的只是像个放大器的伺服器,那就要控制卡了。

网友F:
三菱的伺服的本体做试运行是不能带负载的,手册上已经提到了!

如果按照LZ的意思,定位模块和PLC岂不是没有市场了?

网友G:
我认为一般伺服都可以不需要PLC动作的

网友H:
速度控制模式下  你只要接通正转或反转 你就可以控制它动作

网友I:
你買伺服僅是讓他動起來 幹嘛用伺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