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触摸屏白屏故障

楼主(2010-12-02):
小弟手上有两台包装机,开机的时候NS触摸屏同时都出现白屏,按对角也进不了系统菜单,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是闪存里的系统丢了?还是液晶板坏了?十分感谢赐教!

网友A:
NS是什么 啊

网友B:
可能背光燈故障,您可以用手電燈燈光照,能否看到內容,進入系統菜單時會嗶一聲,有此聲音嗎?系統菜單也有可能被抑止不顯示.

网友C:
如果是坏掉了,也不能两台同时坏掉啊。是不是电源原有问题?

网友D:
是显示电路的故障,也就是数据处理的故障.

网友E(2011-02-14):
欧姆龙的屏,呵呵,我们这边曾经批量坏过~~已放弃~

网友F:
NS是欧姆龙触摸屏系列的一个型号开头字母,后面是屏幕尺寸代号什么的。

网友F: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写清楚。

NS是欧姆龙触摸屏系列的一个型号开头字母,后面的数字是代表屏幕尺寸和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