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 B10S615 与西门子 S7-300通信

楼主(2010-12-02):
请问各位高手,DOP B10S615 能与西门子 S7-300通信吗?需不需要外加模块?

谢谢了!

网友A:
有些屏可以直接连接

有些需要加适配器

网友B:
台达的都可以直接连

台达的都可以直接连

楼主:
已经连上了!谢谢!还是线头接错了!!!

网友C(2011-07-01):
请问是通过MPI连接的还是PROFIBUS DP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