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组态王与plc

楼主(2010-12-03):
请问各位,假设我做一个plc程序:按钮X0直接控制灯y0的亮灭、我再做一个组态画面:也是一个按钮一个灯,在设备-COM1中设置一个plc端口的a,再设置两个组态变量名叫px0和py0再连接上设备a。

就是想知道组态画面和plc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是不是说画面上我按下按钮,就把组态变量px0的X0的值通过COM1端口写到plc的x0里面去,然后plc的y0就置1使灯亮。画面的灯是不是通过com1端口把plc的y0读出来的值放到组态变量py0的y0中,接着就显示在画面上啊,我是刚学这个,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啊,请大家指点一下小弟啊。

网友A:
PLC I/O模块每一个通道都有一个单独的地址,一个按钮控制灯,用PLC就是一个数字量输出通道控制灯,组态王的作用就是与PLC握手,给PLC命令控制灯的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