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上LCD 驱动(FrameBuffer)实例开发讲解

楼主(2010-12-03):
S3C2440 上LCD 驱动(FrameBuffer)实例开发讲解
一、开发环境
· 主 机:VMWare--Fedora 9
· 开发板:Mini2440--64MB Nand, Kernel:2.6.30.4
· 编译器:arm-linux-gcc-4.3.2
二、背景知识
1. LCD 工作的硬件需求:
要使一块LCD 正常的显示文字或图像,不仅需要LCD 驱动器,而且还需要
相应的LCD 控制器。在通常情况下,生产厂商把LCD 驱动器会以COF/COG
的形式与LCD 玻璃基板制作在一起,而LCD 控制器则是由外部的电路来实现,
现在很多的MCU 内部都集成了LCD 控制器,如S3C2410/2440 等。通过LCD
控制器就可以产生LCD 驱动器所需要的控制信号来控制STN/TFT 屏了。
2. S3C2440 内部LCD 控制器结构图:
我们根据数据手册来描述一下这个集成在S3C2440 内部的LCD 控制器:
a:LCD 控制器由REGBANK、LCDCDMA、TIMEGEN、VIDPRCS 寄存器组
成;
b:REGBANK 由17 个可编程的寄存器组和一块256*16 的调色板内存组成,
它们用来配置LCD 控制器的;
c:LCDCDMA 是一个专用的DMA,它能自动地把在侦内存中的视频数据传送
到LCD 驱动器,通过使用这个DMA 通道,视频数据在不需要CPU 的干预的情
况下显示在LCD 屏上;
d:VIDPRCS 接收来自LCDCDMA 的数据,将数据转换为合适的数据格式,比
如说4/8 位单扫,4 位双扫显示模式,然后通过数据端口VD【23:0】传送视频数
据到LCD 驱动器;
e:TIMEGEN 由可编程的逻辑组成,他生成LCD 驱动器需要的控制信号,比如
VSYNC、HSYNC、VCLK 和LEND 等等,而这些控制信号又与REGBANK 寄
存器组中的LCDCON1/2/3/4/5 的配置密切相关,通过不同的配置,TIMEGEN
就能产生这些信号的不同形态,从而支持不同的LCD 驱动器(即不同的
STN/TFT 屏)。
3. 常见TFT 屏工作时序分析:
LCD 提供的外部接口信号:
VSYNC/VFRAME/STV:垂直同步信号(TFT)/帧同步信号(STN)/SEC TFT 信号;
HSYNC/VLINE/CPV:水平同步信号(TFT)/行同步脉冲信号(STN)/SEC TFT 信
号;
VCLK/LCD_HCLK:象素时钟信号(TFT/STN)/SEC TFT 信号;
VD【23:0】:LCD 像素数据输出端口(TFT/STN/SEC TFT);
VDEN/VM/TP:数据使能信号(TFT)/LCD 驱动交流偏置信号(STN)/SEC TFT 信
号;
LEND/STH:行结束信号(TFT)/SEC TFT 信号;
LCD_LPCOE:SEC TFT OE 信号;
LCD_LPCREV:SEC TFT REV 信号;
LCD_LPCREVB:SEC TFT REVB 信号。
所有显示器显示图像的原理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么
说吧,一副图像可以看做是一个矩形,由很多排列整齐的点一行一行组成,这些
点称之为像素。那么这幅图在LCD 上的显示原理就是:
A:显示指针从矩形左上角的第一行第一个点开始,一个点一个点的在LCD
上显示,在上面的时序图上用时间线表示就为VCLK,我们称之为像素时钟
信号;
B:当显示指针一直显示到矩形的右边就结束这一行,那么这一行的动作在
上面的时序图中就称之为1 Line;
C:接下来显示指针又回到矩形的左边从第二行开始显示,注意,显示指针
在从第一行的右边回到第二行的左边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称之为行
切换;
D:如此类推,显示指针就这样一行一行的显示至矩形的右下角才把一副图
显示完成。因此,这一行一行的显示在时间线上看,就是时序图上的HSYNC;
E:然而,LCD 的显示并不是对一副图像快速的显示一下,为了持续和稳定
的在LCD 上显示,就需要切换到另一幅图上(另一幅图可以和上一副图一样
或者不一样,目的只是为了将图像持续的显示在LCD 上)。那么这一副一副
的图像就称之为帧,在时序图上就表示为1 Frame,因此从时序图上可以看
出1 Line 只是1 Frame 中的一行;
F:同样的,在帧与帧切换之间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称之为帧切换,
那么LCD 整个显示的过程在时间线上看,就可表示为时序图上的VSYNC。
上面时序图上各时钟延时参数的含义如下:(这些参数的值,LCD 产生厂商会提
供相应的数据手册)
VBPD(vertical back porch):表示在一帧图像开始时,垂直同步信号以后
的无效的行数,对应驱动中的upper_margin;
VFBD(vertical front porch):表示在一帧图像结束后,垂直同步信号以
前的无效的行数,对应驱动中的lower_margin;
VSPW(vertical sync pulse width):表示垂直同步脉冲的宽度,用行数计
算,对应驱动中的vsync_len;
HBPD(horizontal back porch):表示从水平同步信号开始到一行的有效数
据开始之间的VCLK 的个数,对应驱动中的left_margin;
HFPD(horizontal front porth):表示一行的有效数据结束到下一个水平
同步信号开始之间的VCLK 的个数,对应驱动中的right_margin;
HSPW(horizontal sync pulse width):表示水平同步信号的宽度,用VCLK
计算,对应驱动中的hsync_len;
对于以上这些参数的值将分别保存到REGBANK 寄存器组中的
LCDCON1/2/3/4/5 寄存器中:(对寄存器的操作请查看S3c2440 数据手册
LCD 部分)
LCDCON1:17 - 8 位CLKVAL
6 - 5 位扫描模式(对于STN 屏:4 位单/双扫、8 位单扫)
4 - 1 位色位模式(1BPP、8BPP、16BPP 等)
LCDCON2:31 - 24 位VBPD
23 - 14 位LINEVAL
13 - 6 位VFPD
5 - 0 位VSPW
LCDCON3:25 - 19 位HBPD
18 - 8 位HOZVAL
7 - 0 位HFPD
LCDCON4: 7 - 0 位HSPW
LCDCON5:
4. 帧缓冲(FrameBuffer):
帧缓冲是Linux 为显示设备提供的一个接口,它把一些显示设备描述成一个
缓冲区,允许应用程序通过FrameBuffer 定义好的接口访问这些图形设备,从
而不用去关心具体的硬件细节。对于帧缓冲设备而言,只要在显示缓冲区与显示
点对应的区域写入颜色值,对应的颜色就会自动的在屏幕上显示。下面来看一下
在不同色位模式下缓冲区与显示点的对应关系:
三、帧缓冲(FrameBuffer)设备驱动结构:
帧缓冲设备为标准的字符型设备,在Linux 中主设备号29,定义在
/include/linux/major.h 中的FB_MAJOR,次设备号定义帧缓冲的个数,最大允
许有32 个FrameBuffer,定义在/include/linux/fb.h 中的FB_MAX,对应于文
件系统下/dev/fb%d 设备文件。
1. 帧缓冲设备驱动在Linux 子系统中的结构如下:
我们从上面这幅图看,帧缓冲设备在Linux 中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