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上位机监控画面用什么软件制作

楼主(2010-12-03):
请教各位工控大哥,omron 上位机监控画面用什么软件制作?

网友A:
自己用VB VC做?

网友B:
触屏用的是  OMRON NTST软件

电脑上位机就多了,什么 组态王,。。。。。。。。只要有接口

网友C:
几乎所有的组态软件,都支持与欧娒龙的PLC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D:
NP5 ,NT3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