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14期--用PLC设计一自动车库系统。

楼主(2010-12-03):
系统要求:

1,车辆前进时,经过1# → 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经过2# → 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用一个由两位数码管组成的显示装置,显示车库内车辆的实时数量。

3,当车库满时放下横杆禁止车辆再进入,但不能影响车辆自助出库。

写出PLC硬件配置,DI、DO各点定义,并贴出相关程序。PLC品牌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之前接触过智能立体车库,挺复杂的,资料找不着了。

网友B:
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一定容易呀!

网友C:
靠不知道怎么弄啊,顺道学习了。

网友D:
MARK,有空做做看

本方案说明及配置如下:
1、采用三菱ACPU+DI32点+DO16点
2、横杆上下采用变频器带电机驱动PLC通过变频器控制端子控制
3、控制面板上由启动、停止、手动、报警复位、横杆手动上、横杆手动下、最大库存量设定、设定+、设定-等按钮,和手动指示灯、自动指示灯、报警灯组成
4、本系统除了正常车辆出入库计数以外,可以通过设定+和设定-两个按钮自由设定车库最大库存量,当设定值等于车库现有车辆数时,车辆不能进库只能出,且报警指示灯闪烁报警

输入
输出程序

网友D:
请问楼主还有别的什么条件要求一块说清楚啊?例如说车库的结构之类的,不然的话输I/O点只是1#,2#计数传感器,驱动数码管的输出点,附带一些控制台的按钮和状态指示灯,题目意思应该也没这么简单吧???拙见。。。

网友E:
要出差啦,要准备的事情比较多,希望有时间来回答这样的擂台。确实要花一些时间才能作答。

网友F:
楼主 你好 怎么参加啊

网友G:
先占个位置,程序稍后奉上

网友H:
一、系统要求:

1,车辆前进时,经过1# → 2#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经过2# → 1#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用一个由两位数码管组成的显示装置,显示车库内车辆的实时数量。

3,当车库满时放下横杆禁止车辆再进入,但不能影响车辆自助出库。

二、定时器工作特点及时序图
1.定时器的使用
PLC定时器可在程序中作延时控制。定时器是根据时钟脉冲累积计时的, FX1S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定时器具有以下3种类型,时钟脉冲有lms、10ms、100ms 3种不同周期,见下表

定时器编程的梯形图如下图所示。梯形图中,K100是定时器T1的常数设定值,定时器Tl延时时间为: t=100×0.1 s=10 s
式中,100由常数设定值决定;0.1s是定时器Tl的时钟脉冲周期(T=100ms=O.1s)。
当XO的常开触点闭合时,定时器Tl的线圈得电,定时器开始延时,10s时间一到,定时器Tl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当XO的常开触点断开时,定时器T1的线圈失电,定时器T1的常开触点瞬间恢复断开,常闭触点瞬间恢复闭合。
积算定时器和非积算定时器:
非积算定时器没有记忆功能,如果定时时间未到而中断了,再次定时计数时,要从头开始。积算定时器有记忆功能,如果定时时间未到而中断了,再次定时计数时,不要从头开始,而是接着上次计数。复位时必须在程序中加入专门的复位指令“RST” 。如下图中当Xl常开触点接通时,执行“RST T63”指令,T63的当前值寄存器清零,同时触点复位。非积算定时器和积算定时器的应用如图
三、车库自动门的PLC控制程序设计过程
1、分析控制要求,分配输入点和输出点
通过前面的任务分析过程可知,PLC的输入信号有四个,分别是入口传感器、出口传感器、门下限开关和门上限开关。输出信号只要两个,即控制电机正转(开门)和控制电机反转(关门),为此分配的输入和输出地址如表所示。
2、画出PLC接线图
车库自动门的PLC控制接线图如图所示
3、编写控制程序
为了让大家充分理解程序的执行过程,下面将程序分解进行分析:
⑴不考虑定时的控制程序:
①汽车入库时的开门和关门程序梯形图如图所示。
⑵考虑定时和互锁的控制程序:
①汽车入库时的开门和关门程序梯形图如图所示。
3、车库自动门的PLC控制程序综合梯形图如图所示。

四、车辆计数器设计及显示部分设计
未完成(不太会,嘿嘿)

网友I:
这里给出罗克韦尔版的七段代码显示的0到10的显示方式

解释:6的二进制代码位0110恰好为显示的1,其他的2到10分别有:91,79,102,109,125,7,127,111,191。对于所有的显示,可以一次而想到。

网友I:
看起来确实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头晕,这里用西门子实现了系统的车厂车的进车,是否已满,是否启动栅栏,尚有车位,计数等大部分功能的梯形图如下,显示不做了,这里显示的方法不行也不好全部复制出,所以把没有显示的梯形图给出(要看显示,可以看上面用罗克韦尔Contrologix5000实现的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请问楼主还有别的什么条件要求一块说清楚啊?例如说车库的结构之类的,不然的话输I/O点只是1#,2#计数传感器,驱动数码管的输出点,附带一些控制台的按钮和状态指示灯,题目意思应该也没这么简单吧???拙见。。。

其实此题主要部分,也是难点,就是PLC驱动数码显示装置显示实时数量。

网友A:
高手如云啊。。。。。。。

网友J:
云峰楼主:此擂台效果不错!请问那天是最后的日子?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K:
学习了,不知道4号去崇明的孙小姐是否在,她可能会比较熟悉点,好像对这个系统了解的比较深入哦!

网友L:
车库出入,不是一边进去有一个横栏,出来一边也有一个横栏吗?

那就没那么复杂了,  一个进传感器,一个出传感器就很简单了,外加计数器就好了。

网友M:
这个应该很简单呀,就用两相计数器就行了呀,计数显示也是很简单的,

网友M:
不知道怎么样提交梯形图,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网友N:
        七段数码显示有点麻烦,不过可以采用多重线圈输出,然后再程序开始清空所有输出,在每层输出后进行跳转。这种方法程序步数多一些,但看起来直观明了。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多个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