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没有刹车电阻端子,快速刹车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03):
某变频器0.55kva,带动370瓦380星接电机做快速启停动作。由于工艺要求只能选择再减短加减速时间。

估计会造成过压跳闸。

我现在想这样:

把电机接成三角形,电机方面是具备条件的。变频器也调成220伏输出。

由于电机电压降低,保持功率不变下,会造成电流上升,电流上升的量也没有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而且还有空间。

这样的话在刹车的时候造成的电压升高是不是应该比380的时候 的程度低?我是否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刹车电压的升高转嫁到启动电流的增大上?

这样的话启动时的电流比较接近额定。而刹车时的电压也不超过界限。

网友A:
你这样做肯定不行的,换变频器才是王道,换个0.75千瓦的吧 没多少钱的。

你把变频器的输出限制在220V,这样反冲电压应该不会跳过压保护,但可能会跳过流保护。

网友B:
就是,一个0.75的就几张票票,搞这么费劲

楼主:
楼上。要是我这个方法能成功的话。某天哪个再遇到这个问题,你说是换变频器好还是改接线好?

就算不用钱,我也不愿意拆十几条线换变频器。你说那个接线更简单。

楼主:
还有,我遇到过一个事情,0.75电机带1:10的波箱。也是快速启停。启动的时候电流不大,刹车的时候超压。

我说把波箱改1:8的,相同的负载速度下电机的转速小了。结果好了。启动的时候电流是大了,可刹车的时候电压就小了。

如何?

网友B:
关键是你试了行不,不行赶快换,10几根线还嫌麻烦?影响了生产可就。。。。。

楼主:
那当然那。不怕不怕。

楼主(2011-01-16):
我的问题没有解决。

要顶顶。

网友C:
什么变频器?我记得富士有几款变频器是可以从参数里设置保护电压范围的。没必要改动电机的接线,只需要调整几个参数几个。

楼主:
OMRON 3G3JVA4004。没有内置刹车管。没有外置选件。

网友D:
选择变频器根据工艺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