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磁炉因为电压不稳会造成哪些故障

楼主(2010-12-03):
我遇到好几台电磁炉,都是通电打开以后发出类似于检锅时的滴滴声,但是上边确实放的铁锅,打开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故障。送到专业修电磁炉的地方人家告诉说是因为家里电压不稳造成的,修好后回来是偶尔发生几次,最近直接就没有好用的时间了。请教高手这类问题一般发生在哪里?

楼主:
晕!就没有维修过的么?

网友A(2011-02-18):
电压不稳也能造成?应该是检测装置吧
主板

网友B:
电压不稳定一般都是开机困难,如果检锅不成功,一定时间后会自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