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MODBUS RS485通信

楼主(2010-12-03):
今天在用S7-200做485通信,可是怎么找也没找到发送和接受命令,后来听说还的安装什么控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搞不懂,程序本身自带的有呀,不需要什么控件。如果是用MODBUS或USS协议,需要安装指令库。自由口通讯不需要控件自己编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是什么版本?如果是V4.0 SP5以上,就集成了MODBUS库。

网友C(2015-07-16):
是让你装modbus协议库吧!

网友D:
可以使用的,不知道版本是否正确

网友E(2015-09-19):
需要安装库,才能使用modbus协议。